ENC03MA 输出信号放大的问题

楼主(2011-03-18):
因为MK的板调试起来不方便,传感器信号不好直接观察,所以这两天自己在实验板上焊了一块ENC03MA,打算接已有的S12DG128单片机测试。

可是芯片部分线路焊好后(还没连接单片机,直接用万用表测量)发现一个问题,ENC03的输出跟经过运放324放大之后的信号差别很小,理论计算是放大了好几倍,实际上信号只放大了零点零几。

直接测量芯片引脚,输出电压在1.3V左右,而且在转动芯片时,也能看出来输出变化的趋势是:固定值->变大(变小)->回归原值。

有谁能给解释下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补充说明:ENC03的供电是317稳出的3.3V,芯片外围电路按照官方给的PDF连接的,运放反馈电阻和分压电阻没有按PDF链接,但是是按比例给的1K和10K可调电阻,反馈电阻两端电容是13nf左右

网友:
原廠電路基本上是以VREF為中點電壓,放大VOUT交流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