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增量式PID伺服控制思路

楼主(2011-03-18):
不知道我的思路对不对额,有一个读码盘线数的程序,然后用定时器每隔10毫秒读一次。然后把读到的参数传递给一个函数,然后返回一个矫正过的增量。再把这个增量和初始PWM的值相加,用来控制电机。是不是还要加一步,就是加上判断电机应该选择的方向?  整体思路是这样的吧?

网友(2011-09-02):
是要用码盘读出的速度与设定速度作差得到误差  误差经过PID计算得到的控制量与前一时刻的控制量相加得到PWM值  这种方式只能控制转速  方向还要其它方式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