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自编程库函数?

楼主(2011-03-18):
1.对于V850系列的单片机,在使用自编程时,如何使用自编程库函数?哪里可以得到库函数的定义?
2.对于78K0系列的单片机,如何定义const 数据在flash中的起始地址(像在V850系列的单片机时,程序里的.dir文件里可以指定const段的起始地址)?如果我在不同文件中定义多个const数组,各个.c文件的const数组位置如何安排?

网友:
回复 楼主:

1,自编程库函数只要调用就可以,当然也要做好准备工作,比如关中断等;在你拿到库函数文件中就相应的pdf文档会说明库函数的定义;
2,const数组定义如下:
#pragma section @@CNST SelfChec AT 2000H
const UCHAR SelfChec[] =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