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中使用printf函数出错

楼主(2011-03-18):
如题
static void Task1(void xdata * ppdata)
{
        //INT8U err;
        ppdata = ppdata;
        while(1)
        {
                SBUF=OSCPUUsage;
                //OSSemPend(LEDCON,0,&err); // uC/OS-II检查信号量LEDCON的状态
                OS_ENTER_CRITICAL();
                TI=1;
                printf("\ntask1");
                     printf("\nTask num:%d",OSTaskCtr);
                     printf("\nCPU used:%5d",OSCPUUsage);
                TI=0;
                OS_EXIT_CRITICAL();
                PLED1=~PLED1;
                //OSSemPost(LEDCON);                 // 释放信号量
                OSTimeDlyHMSM(0, 0, 5, 0);
        }
}

我定义了2个任务,启动了统计任务,
结果显示
task1
CPU used:25600
task2
Task num:1024
为什么都给我乘了256呢?

楼主:
我用SBUF直接输出
OSTaskCtr是4

OSCPUUsage是100
还有一点我不明白,我只定义了两个基本任务,怎么CPU利用率是100呢,
硬件STC12c5a32s2 晶振11.0592。
定时器每秒40次中断。

楼主:
没人知道吗?
高手帮忙指点迷经。

楼主:
文件中,加入了#include "stdio.h"
文件。
keil 4 下编译

楼主:
换了种思路,类型转换了一下解决了。
task1
CPU used:100
task2
Task num:4
但原因没有找到。
可能"stdio.h"的问题吧。

网友:
是用ucosview查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