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低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2011-03-18):
收了别人的钱,给开发个东西.控制一个4线的步进电机,以及一个水泵,11个LED,控制水泵的出水时间,电机的转动角等....就是配合机械结构的一些动作

只收了两千块钱,是RMB,不是美元.

用HT的单片机写的(汇编),有ADC 8位的 没有基准 ADC的基准电压总是电源电压

他拿去给客户演示的时候出问题了 最后回来检查是电压过低的问题 用5节干电池供电....两个电机随便谁一启动都是200mA的电流

我是严格按照他的要求做的,最后又让我小改了两次,每次焊仿真线的时候都在想 挣这点钱真不容易啊....

现在问题又来了,让我加一个低电压检测,如果低电压要让电源指示灯闪烁.实在每IO口了.....按键 LED 都是用动态扫的 ..

就一个IO/ADC口和一级358 要做一个低电压检测 5*1.5=7.5v的干电池供电 MCU电源由7805提供 5.5v的时候认为低电压 看图

结果是失败的 , 当电源电压在5.5V以下的时候运放会输出高,当大于5.5V<7V的时候会输出低 当电源电压 > 7V的时候也会输出高....我的电池刚好是7.5V-MAX

至于用ADC,不用想了,随着电源电压的下降 ADC由于基准(VCC)在变化 电压低到一定程度 ADC反而会变大

求电路,求做法,也当一次跪求党

网友:
用AD最好了,干电池供电 MCU电源用7805是败笔,用输出工作电流30mA: HT71XX系列(输出工作电流150-250mA: HT73XX系列)
MCU供电3.3V。

      BAT
      |-|  20K
       |--------->A/D PIN
      |-|  10K
      GND

楼主:
这些 我也想过 用开关稳压管 压降什么的都能满足要求的 但是....他的水泵是6V的 还要控制出水时间....我把电机接在稳压管后面的

网友:
弄个431做基准嘛,简单

网友:
这种钱不好赚。不是技术难度,而是后期的改动及变化。

网友:
你将比较电压做更低一点就行了,例如分压成0.5V
另外LM358由Vcc供电,不要由7805供电,不过输出要加钳位。

你现在分压成2/5,而LM358单电源下的输入电压范围是0~Vcc-1.5V
如果电压掉到5V,LM358输入端电压有2V,但7805输出只有4V甚至更低,可能不满足LM358的输入电压范围,导致输出不确定。

楼主:
我试试调整电压比 能不能躲过 不确定的输出 写写楼上的提示 TL431.... 我的IC不认基本的 ADC的基准就是电源电压

有一种办法 人为的做一个基准 比如2.5V 用一路去采集这个基准 得到ADC的值来反算 电源电压 从而计算出其他路ADC的实际电压值 问题是我现在就一个口 那个鸟B也舍不得一个431的 那是成本!!!! 我对这个案子已经服了 我去工厂当一个月焊工 也有2000块的

以后再不做这种傻事了...PCB都改了几次 现在画一张PCB好也有两三百块钱拿的

以后一块钱的项目也要在规格书上签字了 不能这么搞了 大家吸取教训啊

楼主:
还有7133 7150 的负载电流都太小 7550也是不够的 100mA 我还要带个水泵

楼主:
我用431放在运放的输入端来做比较

网友:
用更低的基准电压。。

楼主:
已经解决了 一会我发仿真的图上来 谢谢大家的帮助和提示 我先去焊板试试

网友:
电压低的时候加个比较器,驱动LED有指示可以吗? 何必要用MCU的IO呢

网友:
给你现在遇到问题的所有答案,只收200rmb,哈哈

网友(2011-07-18):
真想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运放呢。。。。。。。。。用个比较器不行呀?LM393之类的
转出还是TTL的呢

网友A:
IMP809复位芯片,有几个电压档的,用电阻分压到你要的电平。我不喜欢用AD,程序中判断管脚电平最简单!

网友(2013-04-07):
哇塞,2000美元去啊

网友(2015-04-09):
引用 网友A:
IMP809复位芯片,有几个电压档的,用电阻分压到你要的电平。我不喜欢用AD,程序中判断管脚电平最简单! ...

你好imp809这个功耗如何?我现在有个电池供电的产品,需要检测电池欠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