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解码24Bit 96KHz~192KHz的FLAC文件时, 对CPU工作频率要求最低是多少?

楼主(2011-03-18):
不知道谁能回答我这个问题, sigh, 姑且发在论坛上试试吧...

解码一个BlockSize=4096, 24位 96KHz的FLAC文件, 解码可得到PCM采样数=4096*2, 假如设定一个乒乓缓冲为32KB, 根据计算可以得到送I2S时间=20.8ms, 乒乓缓冲则为41.6ms, 所以理论上只要 FLAC文件中的编码数据的时间+解码时间<41.6ms, 就可以顺利播放. 假如使用ffmpeg中的FLAC源码, 要求达到这个解码时间, 不知道要求CPU工作频率最低是多少呢?

网友:
虽然没有做过flac 解码,也没有兴趣看flac 的开源代码。但根椐经验,能顺利软解压MP3的MCU应该就能胜任。
而软解压MP3 内存有64K的ARM7 就能很好胜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然没有做过flac 解码,也没有兴趣看flac 的开源代码。但根椐经验,能顺利软解压mp3的mcu应该就能胜任。
而软解压mp3 内存有64k的arm7 就能很好胜任。

呵呵, AVR32能软解压mp3, 也能软解压16位 44.1KHz的FLAC, 但它未必能软解压24位 96KHz的FLAC.

我在楼主位提到的是解码一个BlockSize=4096, 24位 96KHz的FLAC文件要求CPU最低工作频率是多少.

网友:
估算一下处理4K的时间:
4 * 22ms * (16/24)*(44.1/96)- 14ms(读卡)= 4*22ms*0.67*0.45=26ms-14ms =12ms

它的IFFT长度应该不会超过1K(呵呵没看那flac代码,纯猜测),大约有 3ms 处理每1K。 普通的ARM7的速度已卓卓有余。

网友:
如果软件优化得好,ARM7在20MHz以内就可以搞定,ARM9E 10MHz左右就能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软件优化得好,arm7在20mhz以内就可以搞定,arm9e 10mhz左右就能搞定~
victzhang, 请教20MHz和10MHz是怎么得到的?

据我所知, AVR32和PIC32要搞定24Bit 96KHz FLAC可能还可行, 但是24Bit192KHz就吃力了...
PS: PIC32主频是80MHz, AVR32主频是66MHz...

网友(2011-04-21):
大约需要60MIPS的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约需要60mips的能力

请问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2013-08-27):
这些大神都是神神叨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