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装10mm以下的轴用卡簧有没有好的工具?

楼主(2011-03-18):
10mm以上的卡簧工具很多, 但不知道10mm以下的那些小卡簧就没有专门的工具, 不知道是不是太小很难用工具来安装, 那么这种卡簧一般都是用什么方法安装的?

网友:
卡簧钳啊,很多

网友:
莫非要用到传说中的卡簧钳?

楼主:
卡簧钳 遍地都是, 普通的五金店都能买到, 但10mm以下的卡簧的形状跟10mm以上的不同的,不能用普通的卡簧钳的.

网友:
用尖嘴钳对付吧

网友:
我也想问..标记一下

网友:
标记一下,我也想了解

网友(2011-04-17):
用镊子或小剪刀自己改造一个吧,这属于专用工具,一般买不到,有个砂轮,找把便宜的小剪刀,把尖磨一下,很好用的。

网友:
比较经典的做法是这样的:首先给奶奶买一把好的修脚的小剪刀,换下老人家用了几十年的东东,然后精心用砂轮把旧的小剪刀尖部修成两个小圆棍,(不修的话刀尖是斜的,卡簧容易弹飞。)一般修脚的剪刀前面短小,力量大,几十年前的质量好,使不坏。更重要的是有纪念意义,别人来借可以用这是我奶奶用过的为理由不借,以免刘备借荆州。让他也用他奶奶的剪刀去改一把。

网友:
如果改得好的话,前面的尖是卡簧钳,后面还是剪刀,成了多用工具了,岂不美哉。

网友:
比较高级的是到医院找一把止血钳,好磨又漂亮,专门适合10mm以下的卡簧.

楼主:
这个止血钳看上去应该挺好用的, 买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