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类常用问题

楼主(2011-03-18):
能否在Windows 7下刷BIOS
  Q:电脑所用系统是Windows 7,想给电脑上的昂达790GS+主板刷BIOS。请问能不能在Windows 7下给主板刷BIOS,应该怎样操作?
  A:昂达官网放出的BIOS附带说明只能在纯DOS下刷BIOS。实际上在DOS下刷BIOS是最安全的,不过大部分人并不熟悉DOS下的操作方式,对于AMI类型的BIOS,可以在Windows 2000/XP的图形界面下用AFUWIN这款软件来刷新。该软件在Windows 7下也可以使用,但可能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如果对在Windows 7下刷BIOS不放心,可以用闪存启动到纯DOS或Windows PE系统下刷BIOS。

耳机出现奇怪的电流声

  Q:前几天配了一台电脑,用闪存复制文件时,耳机会有“吱吱”的电流声,但在硬盘分区之间复制文件则一切正常,把耳机拔掉改用USB音箱也不会有电流声。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A:在使用耳机时是不是将音频插头插到机箱前置面板的插孔上了?如果机箱前置面板上的接口电路做得不好,USB接口读写时很容易将交流信号带入音频I/O接口,出现“吱吱”的电流声。而USB音箱输入的是数字信号,数字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不像模拟信号那样容易受到外界干扰,因此USB音箱不易出现电流声。把耳机或闪存接到机箱后面的接口可解决电流声的困扰,如果接到后面还是有问题,则可能是硬件驱动没装好或主板出现了硬件故障。

如何检测硬盘是否开启NCQ

  Q:主板是昂达魔笛785,硬盘是希捷ST3320418AS,安装Windows 7之前在BIOS里把SATA模式设成了AHCI,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开启NCQ功能了?如何查看是否已经开启了NCQ?
  A:在主板和硬盘同时支持的情况下,才可开启NCQ(原生命令序列)功能,从实际配置来看是没什么问题的。对于使用AMD芯片组的主板,安装完系统后需要正确安装AMD 的AHCI RAID驱动,并安装运行AMD RAIDXpert这个工具,进入工具控制界面后在“AMD RAIDXpert”选项下选中实际使用的硬盘,然后在右边的“设置”选项卡中启用NCQ功能,提交后即可开启NCQ。

固态硬盘“容不下”Windows 7系统

  Q:用金士顿64GB固态硬盘来存储东西没问题,可是用来安装正版Windows 7系统时却发现安装完成后能够进入系统,但完成更新并重启后就无法进入系统了。请问这是为什么?
  A:作为微软最新的操作系统,Windows 7对固态硬盘的支持应该说是最好的。既然系统安装正常,只是在进行更新之后才出现无法进入系统的问题,那么就应该把检查的重点放在所更新的内容上。建议在安装好系统之后不要一股脑地更新完所有补丁、驱动,在重启后按顺序安装补丁和软件(先更新系统补丁,然后安装硬件驱动、软件等),并且要按照安装提示,适时重启系统,这样可最大程度减小系统出错的可能性,即使出现问题也可缩小排查范围,利于最终解决问题。

如何删除“隐形”的网卡

  Q:电脑上的板载网卡坏了(无法上网),于是在“设备管理器”中把网卡停用了,买了一个新的独立网卡装上。在修改备用DNS时,系统提示地址已经分配给了另外一个网卡,让重新设一个。怎么才能把原来的板载网卡彻底删除,并把它占用的地址释放出来呢?
  A:把网卡禁用或卸载后,网卡的配置信息并没有从系统中彻底清除,这时如果给新网卡配置相同的地址信息则会引起冲突。这种问题也常常在将独立网卡更换到其他PCI插槽后出现。可试着将板载网卡暂时启用,将它的地址信息更改后再禁用,新的独立网卡即可使用之前被占用的地址。如果不行,可在BIOS中禁用板载网卡,进入系统后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set devmgr_show_nonpresent_devices=1”,然后打开设备管理器“显示隐藏的设备”,展开“网络适配器”,可看到一个半透明显示的网卡设备,这就是之前被禁用的板载网卡,将其卸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