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电路问题

楼主(2011-03-18):
我想问PC817光耦34脚接一个5V的直流稳压电源,可以给12脚加5V的电源吗?可以的话,当12脚通电时,34脚是否输出5V的电?当12脚没有通电时,34脚输出为0V,这样是不是就是数字信号?如果是,可以直接接单片机MC9S12XS128的普通IO口?单片机是否能接收到这数字信号吗?

网友:
你没有开关型光耦,比如TLP521?

网友:
光耦不能直接加5v电压,正常电压降才1.01V左右,应加限流电阻。不过直接接单片机端口应该可以,具体看最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