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和NE5532P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3-18):
ne555和NE5532P有什么区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555时基,5532运放

网友:
前面一个是时钟,后面一个是运放

网友:
除了封装一样,没一点关系
555是定时芯片,5532是双运放

网友:
难道楼主根本不看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道楼主根本不看资料?!

看看lz资料
   【楼主位】 guiqiudage 跪求大哥
    来自:外太空

-------------------------
对于lz 我不得不说一句 这些问题都跑来论坛发问  未免太懒了   学会搜索资料也是一种能力

网友(2011-04-22):
差别大了。

网友:
www.alldatasheet.com.cn自己查吧,可能是这个网站

网友:
外形一样
其实根本不一样

网友:
无语中
只能说:加强学习吧

网友:
就像李莲英和李连杰的关系。

网友:
一条是鱼,一头是猪,仅此区别而已

网友:
有本质差别

网友:
L

Z

Datasheet: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LM/LM555.pdf
http://www.radiotechnika.hu/images/NE5532.pdf

网友:
这种问题。。。唉

网友(2011-06-17):
别听楼上的,通用的啊。都可以插在8脚插座上用。

网友:
请问LZ,狗和热狗有啥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别听楼上的,通用的啊。都可以插在8脚插座上用。

我 同意

网友:
自己去“百度”!

网友:
故意出题考考我们吧

网友:
是一样的,5532,3+2=5,合起来就是555,就是说5532是把555拆开来用的。

网友(2011-07-17):
建议楼主搜NE555和NE5532的中文PDF手册来看一下,这两个除了封装相同基本上没有关系

网友(2011-09-01):
我被雷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