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我的 USB-ASP 和 USB-Blaster 二合一的东东

楼主(2011-03-18):
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终于把这个整出来了,秀一下

嘉立创打的板,按照现在流行的一种小号外壳布的

正面 (原文件名:DSC00261.JPG)

背面 (原文件名:DSC00262.JPG)

用了个双色二极管来表示当前状态是USB-Blaster还是USB-ASP
模式是自动切换的,根据2脚和4脚的电平来判断的
因为USB-Blaster的4脚是电源,2脚是地;而USB-ASP恰好相反,2脚是电源,4脚是地
所以如果检测到4脚为高电平,2脚为低电平,那肯定就是ALTERA的板子
如果2脚为高电平,4脚为低电平,那就是AVR的板子
还有给AVR的板子供电的情况,
我是这样处理的,供电电路首先是要限流的,而且要有个开关控制,因为2脚有可能会被接到地线
另外,如果AVR的板子没供电的话,2脚和4脚都会是低电平,这时候再打开供电,2脚就会被拉上去

网友(2011-07-06):
在网上看到你用C8051做USB Blaster,也想做一个
现在开发用到CPLD,正用得上,主要是可以自己做,很兴奋
希望楼主能帮一下,发点那个C8051做USB Blaster的资料,
谢谢,gulang1760@163.com

网友:
不知道支持linux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的C8051F的方案是在68013的方案上修改的,如果自己做,用68013就可以了,这个方案论坛里面有的

回复 网友B:

linux是实测支持的,不过这是ALTERA原设计者和USB-ASP原设计者的功劳

网友:
那个68013脚多,不好自制,再加上我现在手上有两片C8051f321,所以想做,楼主真是强,自己改方案,可以的话教一下小弟吧

网友(2012-09-15):
只有电路结构图啊,有没有程序啊

网友(2013-01-15):
鄙视动不动就要源程序的人!

网友:
楼主,这个下载器的固件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