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CPLD做倍频?

楼主(2011-03-18):
请问各位大侠,MAX2系列的CPLD晶振最高可以用多少?

然后我现在用10M,要倍频成20M,如何操作,看了一下有人说用什么异或的方法,虽然不稳定,但还是想尝试一下,求解答……

网友:
MAX2不是有片上振荡器么
做个分频器,分到20M
用10M做参考时钟,对分频比做实时修正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是QUARTUS2中的哪个器件?这个片上振荡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Max2 和 Cyclone3系列中,所有器件应该都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找找,以前没涉及过,所以不知道片上振荡器为何物?

对了,我用的EPM570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
如果是用CPLD倍频信号,通用的做法是上升沿和下降沿各触发一个脉冲。这个逻辑实现起来不难吧。
如果是给CPLD提供时钟,那就应该算外部时钟了。跟CPLD似乎没什么关系。直接用个20M的晶振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