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波形发生器VHDL程序

楼主(2011-03-18):
--文件名:mine4.vhd。
--功能:实现4种常见波形正弦、三角、锯齿、方波(A、B)的频率、幅度可控输出(方波
--A的占空比也是可控的),可以存储任意波形特征数据并能重现该波形,还可完成
--各种波形的线形叠加输出。
--说明: SSS(前三位)和SW信号控制4种常见波形种哪种波形输出。4种波形的频率、
--幅度(基准幅度A)的调节均是通过up、down、set按键和4个BCD码置入器以及一
--个置入档位控制信号(ss)完成的(AMP的调节范围是0~5V,调节量阶为1/51V)。
--其中方波的幅度还可通过u0、d0调节输出数据的归一化幅值(AMP0)进行进一步
--细调(调节量阶为1/(51*255)V)。方波A的占空比通过zu、zp按键调节(调节
--量阶1/64*T)。系统采用内部存储器——RAM实现任意输入波形的存储,程序只支
--持键盘式波形特征参数置入存储,posting 为进入任意波置入(set)、清除(clr)状态
--控制信号,SSS控制存储波形的输出。P180为预留端口,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mine4 is
port(clk : in std_logic;                                        --时钟信号输入
      set, clr, up, down, zu, zd : in std_logic;              --各个波形特征的调节触发信号
      posting : in std_logic;                                    --任意波键盘置入信号
         u0,d0,sw : in std_logic;           --方波A、B的切换sw,和方波B的幅度调节按键
      ss : in std_logic_vector( 3 downto 0 );                        --档位选择信号
      sss : in std_logic_vector( 4 downto 0 );                       --波形选择信号
      Data3, Data2, Data1,Data0 : 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CD码输入
         p180 : out std_logic;                                      --预留接口
      lcd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显示输出
      shift :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位码输出
      dd, a : out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波形、幅度数据输出
end mine4;
architecture behav of mine4 is
subtype word is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
type  unit is array(63 downto 0) of word;
signal ram : unit;
signal qqq : integer range 0 to 250000000;
signal qq : integer range 0 to 78125000;
signal tmp : integer range 0 to 9999;
signal coun : integer range 0 to 78125000;
signal coun0 : integer range 0 to 250000000;
signal b : integer range 0 to 78125000;
signal c : integer range 0 to 500000000;
signal z, con : integer range 0 to 63;
signal f :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
signal amp, amp0, d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bcd0,bcd1,bcd2,bcd3 : integer range 0 to 9;
signal bcd01,bcd11,bcd21,bcd31 : integer range 0 to 9;
signal bcd00,bcd10,bcd20,bcd30 : integer range 0 to 9;
signal y : integer range 0 to 9;
signal addr : integer range 0 to 63;
begin
qq<=781250 when ss="1000" else
      7812500 when ss="0100" else
      78125000 when ss="0010" else
      78125;
--qq信号对应SW=0时的档位选择信号SS,实现方波A和其他三种波形的频率预置
qqq<= 500000 when ss="1000" else
      5000000 when ss="0100" else
      50000000 when ss="0010" else
50000;
--qqq信号对应SW=1时的档位选择信号SS,实现方波B的频率预置

process(clk)
--此进程分别描述了各种波形的频率、幅度(方波A的占空比)调节以及各种波形的任意线
--形叠加等。
variable count4 : integer range 0 to 6250000;
variable count : integer range 0 to 78125000;
variable count3 : integer range 0 to 250000000;
variable count1 : integer range 0 to 12500000;
variable count0 : integer range 0 to 3249999;
variable ddd : std_logic_vector(9 downto 0);
variable dd0,dd1,dd2,dd3,dd4 : integer range 0 to 255;
variable adr : integer range 0 to 63;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posting='1' then
      if count4=6249999 then count4:=0;
adr:=conv_integer(Data3)*10+conv_integer(Data2);--存储单位地址
        if adr<64 then
          if set='1' then ram(adr)<=conv_std_logic_vector((conv_integer(Data1)*10
+conv_integer(Data0))*2,8); --对置入的任意波形数据进行储存
                elsif clr='1' then  adr:=0;                             --存储器所有单元清零
                  for i in 0 to 63 loop
                     ram(i)<=(others=>'0');
                     end loop;
          end if;
        end if;
      else count4:=count4+1;
      end if;
    else
if set='1' then coun<=0; b<=0; coun0<=0;c<=0;z<=31;amp0<="01111111"; addr<=0;
tmp<=conv_integer(Data3)*1000+conv_integer(Data2)*100
+conv_integer(Data1)*10+conv_integer(Data0);      --频率数据
      amp<="01111111";                                     --幅值
      else
        if tmp>0 then
          if sw='0' then
            if coun<qq then coun<=coun+tmp; b<=b+1;    --频率到采样点间隔脉冲数转换
            else
              if count=b then count:=1;
                if f=63 then f<="00000000";
                else f<=f+1;
                end if;
                         if sss="00010" then                                      --方波A
                  if con<=z then  dd<=amp0; con<=con+1;
                           elsif con=63 then con<=0; dd<="00000000";
                           else con<=con+1; dd<="00000000";
                  end if;
                elsif sss="10000" then dd<=d;                             --正弦波
                elsif sss="00100" then dd<=f(5 downto 0)&"00";              --锯齿波
                elsif sss="01000" then --三角波
                  if f>31 then dd<=("111111"-f(5 downto 0))&"00";
                  else dd<=f(5 downto 0)&"00";
                  end if;
                         elsif sss="00001" then                                   --任意波
                  if addr<63 then dd<=ram(addr); addr<=addr+1;
                  elsif addr=63 then dd<=ram(63); addr<=0;
                  end if;
                else                                  --完成5种波形的线形叠加
                           if sss(1)='1' then
                    if con<=z then con<=con+1;
dd0:=conv_integer(amp0);      --方波波形数据dd0
                             else con<=con+1; dd0:=0;
                    end if;
                              end if;
                  if sss(4)='1' then dd1:=conv_integer(d);        --正弦波波形数据dd1
                  end if;
                  if sss(2)='1' then dd2:=conv_integer(f(5 downto 0)&"00");
                                                          --锯齿波波形数据dd2
                  end if;
                              if sss(3)='1' then
                    if f>31 then dd3:=conv_integer(("111111"-f(5 downto 0))&"00");
                    else dd3:=conv_integer(f(5 downto 0)&"00"); --三角波波形数据dd3
                    end if;
                  end if;
                  if sss(0)='1' then
                    if addr<63 then dd4:=conv_integer(ram(addr)); addr<=addr+1;
                    elsif addr=63 then dd4:=conv_integer(ram(63)); addr<=0;
                    end if;                                --任意波波形数据dd4
                  end if;
                         ddd:=conv_std_logic_vector((dd0+dd1+dd2+dd3+dd4),10);
--波形线形叠加输出
                            dd<=ddd(9 downto 2);
                end if;
              else count:=count+1;
              end if;
            end if;
          else
            if coun0<qqq then coun0<=coun0+tmp; c<=c+1;
            else
              if count3<=c/2 then count3:=count3+1; dd<=amp0;
              elsif count3=c then count3:=1;dd<="00000000";
              else count3:=count3+1; dd<="0000000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if count1=12499999 then count1:=0;                       --调方波A的占空比
             if zu='1' then
            if z<63 then z<=z+1;
            else z<=63;
            end if;
          elsif zd='1' then
            if z>0 then z<=z-1;
            else z<=0;
            end if;
          end if;
           else count1:=count1+1;
           end if;
        if count0=3249999 then count0:=0;
--up、down对4种波形幅度调节,u0、d0进一步对方波进行幅度调节
             if u0='1' then
                  if amp0<"11111111" then amp0<=amp0+1;
                  else amp0<="11111111";
                  end if;
                elsif d0='1' then
                  if amp0>"00000000" then amp0<=amp0-1;
   else amp0<="00000000";
                  end if;
          elsif up='1' then
            if amp<"11111111" then amp<=amp+1;
            else amp<="11111111";
            end if;
          elsif down='1' then
            if amp>"00000000" then amp<=amp-1;
            else amp<="00000000";
            end if;
          end if;
        else count0:=count0+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a<=amp;                        --将幅值输出。

cov_a:process(clk,amp,amp0)
--主要实现各波形幅度值到BCD码的转化,由于方波和其他三种波形的幅度调节方式、精
--度不同,因此对幅度的处理方式分两种:“sss="00010" or sw='1'”是判断输出波形是否为
--方波(A或B),bcd00,bcd10,bcd20,bcd30是本进程的输出。
variable count : integer range 0 to 50004225;
variable counter : integer range 0 to 500055;
variable count1,count0 : integer range 0 to 4999999;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sss="00010" or sw='1' then count0:=0;                                   --方波
      if count1=4999999 then count1:=0; bcd0<=0; bcd1<=0; bcd2<=0; bcd3<=0;
count:=(conv_integer(amp))*(conv_integer(amp0))*769; --幅值运算
      elsif count1=4999900 then count1:=count1+1;
bcd00<=bcd0; bcd10<=bcd1; bcd20<=bcd2; bcd30<=bcd3;  --数据输出
      else count1:=count1+1;                         --二进制码到BCD码的数据转换
        if count>9999999 then count:=count-10000000; bcd0<=bcd0+1;
        elsif count>999999 then count:=count-1000000; bcd1<=bcd1+1;
        elsif count>99999 then count:=count-100000; bcd2<=bcd2+1;
        elsif count>9999 then count:=count-10000; bcd3<=bcd3+1;
        else null;
        end if;
      end if;
    else count1:=0;                                        --正弦波、三角波、锯齿波
      if count0=4999999 then counter:=conv_integer(amp)*1961;
count0:=0; bcd01<=0; bcd11<=0; bcd21<=0; bcd31<=0;
         elsif count0=4999000 then bcd00<=bcd01; bcd10<=bcd11; bcd20<=bcd21;
bcd30<=bcd31; count0:=count0+1;
      else count0:=count0+1;
           if counter>99999 then counter:=counter-100000; bcd01<=bcd01+1;
        elsif counter>9999 then counter:=counter-10000; bcd11<=bcd11+1;
        elsif counter>999 then counter:=counter-1000; bcd21<=bcd21+1;
        elsif counter>99 then counter:=counter-100; bcd31<=bcd31+1;
        else null;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                             --输出波形幅度(峰-峰值)数据译码动态显示
variable count : integer range 0 to 499999;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count<=124999 then y<=bcd00; count:=count+1; shift<="0111"; lcd(0)<='0';
    elsif count<=249999 then y<=bcd10; count:=count+1; shift<="1011";lcd(0)<='1';
    elsif count<=374999 then y<=bcd20; count:=count+1; shift<="1101";lcd(0)<='1';
    elsif count<499999 then y<=bcd30; count:=count+1; shift<="1110";lcd(0)<='1';
    elsif count=499999 then y<=bcd30; count:=0; shift<="1110";lcd(0)<='1';
    end if;
end if;
case y is                               --7段码译码
    when 0 => lcd(7 downto 1)<="0000001";
    when 1 => lcd(7 downto 1)<="1001111";
    when 2 => lcd(7 downto 1)<="0010010";
    when 3 => lcd(7 downto 1)<="0000110";
    when 4 => lcd(7 downto 1)<="1001100";
    when 5 => lcd(7 downto 1)<="0100100";
    when 6 => lcd(7 downto 1)<="0100000";
    when 7 => lcd(7 downto 1)<="0001111";
    when 8 => lcd(7 downto 1)<="0000000";
    when 9 => lcd(7 downto 1)<="0000100";
when others => lcd(7 downto 1)<="0000001";
end case;
end process;

ym:process(clk)                  --正弦波在一个周期内时域上的64个采样点的波形数据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case f is
when "00000000"=> d<="11111111"  ; when "00000001"=> d<="11111110"  ;
when "00000010"=> d<="11111100"  ;when "00000011"=> d<="11111001"  ;
when "00000100"=> d<="11110101"  ; when "00000101"=> d<="11101111"  ;
when "00000110"=> d<="11101001"  ;when "00000111"=> d<="11100001"  ;
when "00001000"=> d<="11011001"  ; when "00001001"=> d<="11001111"  ;
when "00001010"=> d<="11000101"  ;when "00001011"=> d<="10111010"  ;
when "00001100"=> d<="10101110"  ; when "00001101"=> d<="10100010"  ;
when "00001110"=> d<="10010110"  ;when "00001111"=> d<="10001001"  ;
when "00010000"=> d<="01111100"  ; when "00010001"=> d<="01110000"  ;
when "00010010"=> d<="01100011"  ;when "00010011"=> d<="01010111"  ;
when "00010100"=> d<="01001011"  ; when "00010101"=> d<="01000000"  ;
when "00010110"=> d<="00110101"  ;when "00010111"=> d<="00101011"  ;
when "00011000"=> d<="00100010"  ; when "00011001"=> d<="00011010"  ;
when "00011010"=> d<="00010011"  ;when "00011011"=> d<="00001101"  ;
when "00011100"=> d<="00001000"  ; when "00011101"=> d<="00000100"  ;
when "00011110"=> d<="00000001"  ;when "00011111"=> d<="00000000"  ;
when "00100000"=> d<="00000000"  ; when "00100001"=> d<="00000001"  ;
when "00100010"=> d<="00000100"  ;when "00100011"=> d<="00001000"  ;
when "00100100"=> d<="00001101"  ; when "00100101"=> d<="00010011"  ;
when "00100110"=> d<="00011010"  ;when "00100111"=> d<="00100010"  ;
when "00101000"=> d<="00101011"  ; when "00101001"=> d<="00110101"  ;
when "00101010"=> d<="01000000"  ;when "00101011"=> d<="01001011"  ;
when "00101100"=> d<="01010111"  ; when "00101101"=> d<="01100011"  ;
when "00101110"=> d<="01110000"  ;when "00101111"=> d<="01111100"  ;
when "00110000"=> d<="10001001"  ; when "00110001"=> d<="10010110"  ;
when "00110010"=> d<="10100010"  ;when "00110011"=> d<="10101110"  ;
when "00110100"=> d<="10111010"  ; when "00110101"=> d<="11000101"  ;
when "00110110"=> d<="11001111"  ;when "00110111"=> d<="11011001"  ;
when "00111000"=> d<="11100001"  ; when "00111001"=> d<="11101001"  ;
when "00111010"=> d<="11101111"  ;when "00111011"=> d<="11110101"  ;
when "00111100"=> d<="11111001"  ; when "00111101"=> d<="11111100"  ;
when "00111110"=> d<="11111110"  ;when "00111111"=> d<="11111111"  ;
when others=> null;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p180<='1';
end behav;

楼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square IS
PORT(clk,reset:IN STD_LOGIC;
  q:OUT INTEGER RANGE 0 TO 255);
END square;

ARCHITECTURE bhv OF square IS
SIGNAL a:BIT;
BEGIN
PROCESS(clk,reset)
VARIABLE cnt:INTEGER RANGE 0 TO 255;
BEGIN
  IF reset='0' THEN
   a<='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cnt<63 THEN
    cnt:=cnt+1;
   ELSE
    cnt:=0;
    a<=NOT a;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a)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a='1' THEN
    q<=255;
   ELSE
    q<=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hv;

网友:
没有源文件和仿真文件?

网友(2012-07-19):
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2015-03-18):
没电路,也没说是电阻网络还是DA还是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