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万能的论坛求救,用何电路可以把音频信号转换成脉冲信号

楼主(2011-03-18):
万能的论坛,求一个能把电脑声卡输出的声音信号转换成脉冲信号的电路。声卡输出的音频信号幅度太小,我想把这个信号变成5V的脉冲信号,有什么电路,各位大侠小弟个忙

网友:
你是指音频编码?如:pcm,adpcm 你找这方面的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傻瓜模块

楼主:
傻瓜模块回复【2楼】madara

不会说傻瓜175吧?

网友:
能够说详细点吗?
是什么样的脉冲信号,音频信号的一个半波对应一个脉冲信号,还是一个频率对应一个脉冲信号

网友:
关键是,楼主要这个脉冲信号来干啥的,才好出注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就是一个半波算一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