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阻焊层开窗?

楼主(2011-03-18):
在画H桥电路中,想让一些线路在焊接时上锡,通大电流时有比较好的散热。

所以在画的时候想把这条线的阻焊层去掉。请问在AD09里是如何去掉这线的阻焊层?具体的操作步骤是什么?

谢谢指导~~

网友:
切换到阻焊层画线就行,根据自己需要画出合适的线条就行
加我QQ,资料里面联系

网友:
bottom solder在底层画线或者top solder 在顶层画线

楼主:
谢谢~~我试试啊~~

楼主:
非常感谢~~

原来在“放置”里选择“走线”或者“填充”等画就可以了,非常感谢~~

以前总是用画导线的那个选项来画,就是跳到顶层去,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引用图片
bottom solder在底层画线或者top solder 在顶层画线
---------------------------------------------------------------------你这个反色显示原件标号如何弄的,感兴趣

网友(2011-06-30):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37/ourdev_623713ip7lt7.jpg','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href="###">引用图片
bottom solder在底层画线或者top solder 在顶层画线
---------------------------------------------------------------------你这个反色显示原件标号如何弄的,感兴趣

反显示的话。双击那个标号。把inverted勾上就可以了。在solder层画线的话用PL走线,不要用PT走线。

网友:
有阻焊层的地方是没有绿油的。。电路板的生产工艺是先阻焊后喷锡的。。所以加阻焊就可以达到lz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