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电源电路里,接在E2,E1的Q15和Q20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11-03-18):
恳请高手分析一下里面各个三极管子的作用,我想知道大家是怎么理解里面的管子的作用的。想参考下,先谢谢各位了!

用TL494的开关电源。是用在功放里的 (原文件名:TL494.JPG)

确实像1楼说的那样我把那俩三极管斩掉后功率管果然很烫在短时间内。

网友:
分析了下,应该让后面的功率管在截止的时候更快更彻底

网友:
用来与片内的3三极管组成推挽驱动电路。

网友(2013-03-21):
很久了,没人回答

网友:
Q1和Q2够成一个电压控制高压的开关,估计TURN_ON端是连接单片机之类的东西

网友:
驱动mos管用的,TL494的两个输出是一个互补的信号。所以不像一般的推挽电路将两个的基极三极管接在一起,而是分别接了这两个控制信号。

网友:
MOS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