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合适的电压采集卡

楼主(2011-03-18):
想买个合适的电压采集卡作为电源老化的数据记录用的;电压到60V就行;采样时间也没什么要求。有配套的上位机软件,方便数据的记录与调用。最好能多个组网的;有大虾们用过相关的电压采集卡吗?或者有谁能提供相应产品的?先谢谢了。

网友:
帮顶一下,我也要找一个,要求与楼主不一样,我的要求如下:
定时记录下测试点的信号,有模拟量也有数字量,最高5V,4个通道就足够了,一个模拟量通道,记录的是缓慢变化的信号,0.1秒采样一次就可以,最好通过USB口供电和传输数据,上位机软件不需要有分析功能,但是需要显示变化曲线。
大家有什么比较好用的东西推荐?谢谢!

网友:
带数据输出功能的万用表就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

楼主:
嗯 需要有多路的模拟量输入的,单个万用表肯定不行的。

网友:
我有解决方案,可以给你解决。QQ:43434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