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波到正弦信号转换电路

楼主(2011-03-18):
要求将一个0-5V单极性方波转换成正弦波的电路,要求相位一致,推荐核心器件NE5532P,求各位高人帮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频率范围?
这个是什么应用?直接产生正弦波很容易啊

网友:
频率多高?用个无源滤波器倒也简单的 比如pi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