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个VC 串口调试工具 API函数写的 很简单

楼主(2011-03-18):
有需要的可以互相讨论一下 我 QQ:363698771

楼主:
里面还有一些BUG,有时间慢慢修正。串并口通信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保存文件失败有一个BUG,把代码CFile::modeCreate||CFile::modeWrite改成CFile::modeCreate|CFile::modeWrite就OK了。

网友:
不错,最近正在找~

网友(2011-04-20):
一直在找api编串口的程序 非常感谢!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利用 PCOMM?

网友A(2014-08-27):
有C#做的上位机历程吗

网友B:
谢谢~~但是没有保存文件的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但是没有保存文件的控件?

保存文件失败有一个BUG,把代码CFile::modeCreate||CFile::modeWrite改成CFile::modeCreate|CFile::modeWrite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C#做的上位机历程吗

没做过c#的,据说也都大同小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保存文件失败有一个BUG,把代码CFile::modeCreate||CFile::modeWrite改成CFile::modeCreate|CFile::mode ...

我下载您的范例并没有"保存"的控件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下载您的范例并没有"保存"的控件图块?

是啊,可能之前传错了,但是里面有保存那块代码
void CMCGRADYDlg::OnButton7()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UpdateData(true);
        FILE *pfile;
        if((pfile=fopen("mcgradt.txt","a"))==NULL)
        {
                MessageBox("打开文件错误");
        }
        fwrite(m_recievedate,1,strlen(m_recievedate),pfile);
        //fclose(pfile);//不能保存加1表示结尾
        fflush(pfile);//刷新
}
重新关联个按键,添加进去应该就行了,这个保存只能在执行文件的目录下保存,不能选择路径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下载您的范例并没有"保存"的控件图块?

你要是搞不懂 我明天上班再传你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可能之前传错了,但是里面有保存那块代码
void CMCGRADYDlg::OnButton7()
{

谢谢版主,下贴上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要是搞不懂 我明天上班再传你一个

再请问版主,如果是读取档案传送该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请问版主,如果是读取档案传送该如何设置?

//找到文件的路径
CFileDialog dlg(true,"",NULL,OFN_OVERWRITEPROMPT,"全部文件(*.*)|*.*||",NULL);
dlg.m_ofn.lpstrTitle="请选择打开文件";
if(dlg.DoModal()==IDOK)
{
        CString str=dlg.GetPathName();//文件目录
        m_Addr=str;
        //CFile file;
        //file.Open(str,CFile::modeRead);
        //unsigned int i=file.GetLength();
        UpdateData(FALSE);
}
//打开文件并读取文件到p所指向的地址开始的位置
        CFile file;
        file.Open(m_Addr,CFile::modeRead);
        BYTE *p;
        i=file.GetLength();
        p=new BYTE[i+1];
        p=0;
        file.Read(p,i);
        file.Close();
//然后就可以发送数组p[]了

网友:
正想学习一下,mark

网友C:
这个也太简约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太简约了一点

是啊,这是我3年前发的一个帖子,那时候刚学上位机,就传上来炫耀了一下,一晃3年过去了,还是苦逼的程序员,what a fuck day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这是我3年前发的一个帖子,那时候刚学上位机,就传上来炫耀了一下,一晃3年过去了,还是苦逼的程序 ...

谁挖的坟贴,都这么久了。。。

网友(2014-09-27):
引用 网友A:
有C#做的上位机历程吗

有SerialPort控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文件的路径
CFileDialog dlg(true,"",NULL,OFN_OVERWRITEPROMPT,"全部文件(*.*)|*.*||",NULL);
dlg ...

谢谢提供,昨天测试 115200接收3000行以上的字串, 结果 ListBox 很容易暴掉无反应,虽然将COM buffer 加大,但是会漏接的问题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