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3-370电平问题

楼主(2011-03-19):
请问370的串口能否直接与5V单片机串口相连,我用万用表量的370的串口电平是3V左右。会不会烧掉370

网友:
同求真像帝
貌似串个几K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需要提升电平吧
怎么会烧370哦,你一般来说只是单片机收370的数据,你的370收单片机的数据做甚
怕是370的电平出来单片机不识别。

楼主:
我量了一个STC的RX脚,也有5V的电平,所以有此一问,3.3的电平单片机应该认识。

网友:
370接收端,串接个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