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coppercam导入禁止布线层时位置出现很大偏差。

楼主(2011-03-19):
我用Altium Designer 导出Gerber文件(有底层、钻孔和禁止布线层),然后用Coppercam导入时先导入底层文件正常

导入底层――正常 (原文件名:1.jpg)

再导入钻孔文件也正常,

导入钻孔――正常 (原文件名:2.jpg)

最后导入禁止布线层时出现了很大的偏差。

导入禁止布线层――出现偏差 (原文件名:3.jpg)

不知道是哪步出错了,那位仁兄帮忙解决一下。或者在Coppercam里面可以单独画禁止布线层吗?

这是PCB文件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用protel输出keepou层,而是在画电路板的层上(top或bottom层)直接画一个和keepout层相同的线,再导出Gerber文件,这是用coppercam导入时,会自动把外面画的线识别成keepout线的,这样就不会出现偏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而是在画电路板的层上(top或bottom层)直接画一个和keepout层相同的线
      请问这线有颜色限制吗,KEEPLOUT是黄色的

网友(2011-11-29):
回复 网友B:

画一圈(top层 )就行  不用画keepout   它会把你所画的  top层的  线圈 认定为  keepout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