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芯片如何不焊接就能下载程序呢?

楼主(2011-03-19):
程序编好了,朋友要求把下载后芯片寄过去他直接焊上就用,一共50个。我手里就有一块M64打样的调试板,总不能一个个焊上再吹下来吧!有没有类似贴片的下载器啊!如果有请大家推荐一下!可能问题比较BC,小弟新手希望大家不要见笑,哈哈!

网友:
tqfp64 活动座,不过比较贵。

网友:
回复 网友A:
tqfp64 活动座,不过比较贵。

这些活动座都是天价...就算是拆机的也贵得离谱....

网友:
飞线有益身体健康,6根足矣

网友:
邮购部好像就有

网友:
我试过把芯片用一只手压到焊盘上通电烧写! 压好一点没问题的, 除了ISP几根IO外其他的IO都不接, 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当烧写座用! 适用于小量的烧写。 当然量很大的话还是用活动座吧!

网友:
压紧于焊盘上烧写就行了

网友:
压到焊盘上烧写,这个办法真不错,记住了,谢谢

网友:
逻辑分析仪配的那种测试夹。

网友:
最稳妥的办法就是IC测试座。
所在地方有电子城的话可以找人代烧,相当于租嘛,不想买的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试过把芯片用一只手压到焊盘上通电烧写! 压好一点没问题的, 除了isp几根io外其他的io都不接, 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当烧写座用! 适用于小量的烧写。 当然量很大的话还是用活动座吧!

我想过一种方法,可惜手里没有雕刻机,只好作罢。

网友:
花生阿,你没有别人有阿,说说,说不定有人就出雕刻机了

网友:
雕个模具,放特制pcb上并压住?

网友:
如果单独做一个只有6个ISP脚焊盘的封装会不会好一些?在不上阻焊的情况下这六个脚高于其它地方,接触难度应该降低。

网友C:
200块一个,不贵吧,我现在stm32f103rbt6都是这样烧录的。

网友:
做一个简单的夹具,阵脚用缝衣服的针,电磁铁上下滑动,阵脚对准芯片的脚,这是我曾经设计的,没具体做过

网友:
用雕刻机雕刻出IC引脚的槽,把IC放进去,然后做个测试架,在对应引脚上放置6根测试针,同时做个活动轴,要烧录的时候就压下去,使测试针接触到相应IC引脚

网友:
只焊六个脚就可以了啊。

网友(2013-08-01):
有人有链接吗?贵点也行,或是告诉我那设备叫什么名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块一个,不贵吧,我现在stm32f103rbt6都是这样烧录的。

你能给我个链接吗?我看看的,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