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_thread 0.3.0+STM32F103ZE+enc28j60 一直无法连接电脑,网口的LED灯也不闪烁,ping也

楼主(2011-03-19):
我用的是RT_thread 0.3.0+STM32F103ZE+enc28j60 一直无法连接电脑,网口的LED灯也不闪烁,ping也无法接通。有谁做过这个,能不能帮个忙。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
下个svn上新版的试试吧

网友:
1.enc28j60 的SPI口要确认对并配置好.CS也要确认并配置.然后进行读写测试保证可以与EN28J60通讯.
  这步做好前.其它不必继续
2.修改EN28J60的中断服务为实际的硬件中断.并配置好.这样,在发ping命令时是可以收到中断的.
3.RT-thread+LWIP可以直接使用发布包里面包含EN28J60和LWIP的例程,这样不必要担心初始化顺序这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是初学者,enc28j60我使用stm32的SPI2控制,没有使用中断。你说的很对,但是读写测试该怎样进行了。
我尝试了PHP_write,想点亮网口的LED,enc28j60PhyWrite(PHCON1, 0x476);但是貌似好像不行,不知是什么原因。
PB12-->CS;PB13-->SCK;PB14-->SO;PB15-->SI;
还请您帮忙看看。

网友:
楼主见过谁的网络硬件部分没用中断的?
RT-thread里面带的EN28J60的驱动里面有个enc28j60()函数专门来打印的EN28J60的寄存器的.
FINSH_FUNCTION_EXPORT(enc28j60, dump enc28j60 registers);
有导出到FINSH,可以直接在finsh中执行.

楼主:
哦 。你不是先让我测试下enc28j60,我用的是裸机,没有加操作系统。仅仅是用来测试,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测试?
认识你真的很高兴,我QQ452920081.我是初学者,你好好教教我。

网友:
有了OS后的lwip基本上中断是必须的(也可以把报文收发放到idle线程中处理,不过这样就不是太理想了)。

STM32 + enc28j60加个中断并不复杂,仔细调调就能够调试通过,再不行就加个逻辑分析仪看看情况吧,只有调过才会学到新东西、影响也会最深。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是初学者,发现关于这方面的资料真的很少啊。这对于初学者很难,特别是rt_thread 0.3.1这个里面虽然有很多程序。但是没有相应的帮助文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考虑下完善一下帮助文档。比如说怎么使用0.3.1里面的各个模块。这样有利于该嵌入式系统的推广。虽然库更新的很快,从0.3.0到0.3.1再到0.4.0但是相关的配置文档和帮助文档一直没有完善。
比如说我要用其中的ENC28J60,虽然里面有相应的驱动,但是要想上手的话很难。我从一开始到现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到现在都还没有顺利的ping通电脑。

网友:
我的 stm32103vb,ENC28J60 spi1 也没有ping通呢

楼主:
终于自己调通了。谢谢各位在百忙之中的指导,不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