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给个汇编中 调用C函数的例子

楼主(2011-03-19):
哪位给个汇编中 调用C函数的例子

网友:
汇编可调用 C编译出来的汇编。

楼主:
最好给个例子

网友:
汇编中直接调用C中定义好的函数就可以了。
以AVR为例:

/* main.c ------------------------------------------*/
#include <avr\io.h>

void func1(void)
{
    asm("NOP");
}

int func2(char arg1, char arg2)
{
    return (256U + arg1 + arg2);
}

/*func_asm在test_asm.s中实现*/
/*int func_asm(char arg)
{
    func1();
    return (10 + func2(arg, 100));
}
*/

extern int func_asm(char arg);

/*Main function*/
int main(void)
{
    func_asm(1);
    while(1){
    }
    return (0);
}

/*--------------------------------------------------*/

/* test_asm.s --------------------------------------*/
.global func_asm
.extern func1, func2

func_asm:
    push   r28
    std    Y+1, r24

    rcall  func1     ;调用在在main.c中定义的void func1(void)

    ldi    r22, 100  ;arg2 参数传递
    ldd    r24, Y+1  ;arg1 参数传递
    rcall  func2     ;调用在在main.c中定义的int func2(char arg1, char arg2)

    adiw   r24, 10   ;返回值在r24中, +10返回

    pop    r28
    ret

楼主:
我用的是NEC 单片机  PM编译器 不知道NEC中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nec 单片机  pm编译器 不知道nec中是怎么操作的

提问又不把问题说清楚,给你例子就是个参考,自己搞明白编译的原理再说。

楼主:
这是我写的main.asm 调用csub.c中函数的代码。 编译有问题,哪位指教下
用的是NEC 单片机 PM编译器
;main.asm***********************************
EXTRN   _CSUB

@@VECT         CSEG AT   0000H
DW START   ;0000  ;复位中断

@@OPT          CSEG AT   0080H
;***************************************
;      -||----------;上电或复位释放后振荡稳定时间 00--2^10/fx  01--2^12/fx 10--2^15/fx 11--2^17/fx
;      ----|--------;RMCE 1--RESET口作为复位输入 0--普通输入口
;      -----||------;OSCSEL1 OSCSEL0 00--外部晶振,01--外部时钟,1x--内部时钟
;      -------|-----;LIOCP 内部低速时钟 0--振荡通过软件停止
DB 94H              ;10010100内部时钟,复位口做普通输入口,

;**************************************

START:
movw ax,#20H ;set 2nd argument(j)
push ax
movw ax,#21H ;set 1st argument(i)
call  !_CSUB
pop  ax
br $$
END

/* csub.c --------------------------------------*/
void CSUB(int i, int j)
{
    i+=j ;
}

网友:
汇编里能调用C语言?

网友:
main.asm 声明成外部变量
例 EXTRN  _CSUB

csub.c声明成公共变量,
然后在调用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