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开关电源能否做到线性电源的纹波和噪声性能?

楼主(2011-03-19):
即使安捷伦的开关电源噪声指标也有60mv
低纹波和噪声的电源就必须是线性电源吗?这里说的是1kw左右的电源。

网友:
如果开关电源的环路带宽够高,信噪比够高纹波也不会太大吧。

网友:
据我了解开关电源要做到很高的噪声指标很难。

网友:
极低纹波和噪声,非线性电源莫属!

相对于同样的设计功力,如果要拼这些性能,开关电源永远干不过线性电源~

为开关电源提供“电压基准”的都是线性电源,像TL431之类的。。

一个系统的输出精度不可能高于基准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电源的纹波可以比线性电源做的还要好,但高频噪声做到10mVpp以下就很难了。
http://hspykj.cn.alibaba.com

楼主:
感谢楼上诸位,安捷伦等开关电源纹波有几个mv的,但高频噪声没有见到低于50mv的。如此看来,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网友:
开关电源最缩带宽的地方感觉并不是431,光耦应该是影响最大的。如果做非隔离的话不要光耦,431直接反馈,然后开关调制频率打到431带宽的两倍应该就把开关电源的低频纹波做到很好了。然后高频的噪声主要是开关管阶跃出来的,降低开关管外围寄生参数或者降低开关斜率可以抑制(刚好和打高开关频率相违背),貌似高频低频不可兼得~

网友:
再加一级线性稳压

网友:
楼上说的好像有道理,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设计的一个系列电源就是采用两级调节,后面跟了一级线性功放,输出纹波已经小于1mVrms,但高频噪声只能控制在20mVpp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设计的一个系列电源就是采用两级调节,后面跟了一级线性功放,输出纹波已经小于1mvrms,但高频噪声只能控制在20mvpp以下。

你做的已经非常好了。你的电源是多大功率的?
线性电源大功率的,哪里有高质量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设计的是一个系列,最大500W最小120W,大功率现在没有做(主要是不想开模做机箱了),其实只要有空间,高频噪声是能控制在10mvpp以下的,这个指标就和高档线性电源一样了甚至纹波还要好于高档电源(线性电源整流后的纹波要远远高于开关电源整流后的纹波,不在一个级别上),好的线性电源的高频噪声也在3~10mVpp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有有些地方噪声对电路是有好处的,有些高精度表会故意引人噪声通过过采样来大幅增加ADC的分辨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其实有有些地方噪声对电路是有好处的,有些高精度表会故意引人噪声通过过采样来大幅增加adc的分辨率
引入噪声?这点真不明白为什么
能否多透露些你设计的电源的信息,比如参数表,我一直以为安捷伦的产品代表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如果噪声和纹波能低于20mv,相信属于顶级开关电源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理论上只要开关电源开关管的导通波形成三角或者正弦,就会和普通变压器一样只有极小的高频噪声。现在的谐振开关电源的就具备这些特点,只要做到全程软开关(但一般做不到全程,这样在某些负载点高频噪声就会比较大),高频噪声就会大幅度减小,后级再稍微处理处理,低于10mV就不难了

楼主:
LS弟兄是否就是zhanggh老大?
能否将你的产品和安捷伦的PK一下,如果能够PK,无论结果如何,对老兄的产品都有好处,一个进口电源要数万以上,如果国内有好产品何必媚外。国内几千元的也用过实在是个大干扰源(请神容易送神难),关键是没找到国产的好电源(综合性能不差于安捷伦产品)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自己PK说服力不大,只有用户测试的数据才是真的,如谁有兴趣我可以最低价给他,但必须公布完整的测试对比数据。
下面的图片是示波器在5mV、10us的测试图片,输出功率在35W左右。

楼主:
你有12-15V电流大于40A的吗?我可以做对比.
但手上仪器和技术有限,做不了裁判,期待高手能进来做个评测
对于精密电源来说:小功率的电源个人以为还是做线性的更好,大功率的受限于体积和效率只能是开关电源,但开关电源能做出线性电源的纹波噪声性能实在是了不起

网友:
回复 楼主:

唉!有时候人的习惯真的很难改变。小功率的线性电源稍微处理不好纹波和噪声一样很大,你可以测试几台市场上卖的线性电源,看看他们的纹波和噪声

网友:
"请教一下,开关电源能否做到线性电源的纹波和噪声性能?"

yes: run your swps at sufficiently high frequencies.

网友:
回复 网友D:

开关电源的纹波做到和线性电源的纹波大小一样,是很轻松的事。只是高频噪声会偏大一点,如果做好了会接近线性电源的高频噪声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教一下,开关电源能否做到线性电源的纹波和噪声性能?"
yes: run your swps at sufficiently high frequencies.

高的开关频率不是那么容易的。。

低压小功率DC-DC现在已经有不少能做到MHz级别的开关频率了

但是有谁见过商品化的1KW以上的电源开关频率在500KHz以上的吗?

呵呵,如果有,那就算我孤陋寡闻了

楼主:
这是安捷伦的N5700系列电源,部分指标, 开关频率是多少没有找到

下面是另外一个电源的指标, Switching Frequency: Nominal 70 kHz typical (140 kHz output ripple)

这是安捷伦的小功率电源的指标,非常好的指标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功率的是线性电源,噪声最大的一款也到了10mVpp级别,所以开关电源做好了高频噪声是可以接近线性电源的

网友(2011-04-24):
看到16楼的测试图片,感觉很有问题啊,接线的环路这么大,怎么才能准确测试纹波及噪声啊,请参考《高速数字设计》中的章节,使用自制的21:1焊接探头。

网友(2011-05-26):
纹波和噪声产生的原因
开关电源输出的不是纯正的直流电压,里面有些交流成分,这就是纹波和噪声造成的。纹波是输出直流电压的波动,与开关电源的开关动作有关。每一个开、关过程,电能从输入端被“泵到”输出端,形成一个充电和放电的过程,从而造成输出电压的波动,波动频率与开关的频率相同。纹波电压是纹波的波峰与波谷之间的峰峰值,其大小与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的容量及品质有关。

噪声的产生原因有两种,一种是开关电源自身产生的;另一种是外界电磁场的干扰(EMI),它能通过辐射进入开关电源或者通过电源线输入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自身产生的噪声是一种高频的脉冲串,由发生在开关导通与截止瞬间产生的尖脉冲所造成,也称为开关噪声。噪声脉冲串的频率比开关频率高得多,噪声电压是其峰峰值。噪声电压的振幅很大程度上与开关电源的拓扑、电路中的寄生状态及PCB的设计有关。
http://www.21ic.com/app/power/200909/47162_2.htm

网友(2011-08-17):
回复 楼主:

极低纹波和噪声,非线性电源莫属!

网友(2012-02-27):
实际上是可以做到和线性电源一样好,
但是做产品是要考虑成本的,在同样的成本下是作不到的

网友:
测试方法一样很关键吧

网友:
可考慮用以下方法減少燥音

网友:
如果采用纯数字控制的方式 能不能获得比较大的反馈带宽
进而降低纹波?

类似于TI提供的ADC+数字隔离+DSP的方案

网友(2012-03-28):
说得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