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1做的DDS信号源数字地和模拟地要不要分开?

楼主(2011-03-19):
AD9851做的DDS信号源数字地和模拟地要不要分开?AD9851后级接乘法器和运放用来放大。数字5V给单片机和AD9851供电,模拟5V给运放和乘法器供电。
如果地要分开的话在什么地方分开好呢?

网友:
可以分也可以不分,不分效果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差,分得不好有可能比不分效果更差

楼主:
那9851用模拟5V供电还是用数字5V供电好呢?

网友(2011-05-15):
不分也可以用

网友:
这个关系不大吧。不过布线还是需要十分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