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怎样让加了编码器的直流电机在停止后能准确定位?

楼主(2011-03-19):
想做一个可自动换刀主轴…机械图纸以全部设计完毕 只差电路图了
还有如果把啊莫的主轴电机驱动换成120v直流输入要改哪些部位 前提7812不能换成开关电源模块宁可多加一组电压都行 场效应管要换成什么型号 还有为什么在电机两端加5822后 接通电源就短路 正负极确定没有接反…求高手能指点一下 先谢过!!!!!!!

楼主:
哎 就没个有献身精神的 实在不行就只能做手动上刀把了

网友:
关键是我不懂,所以没办法回复啊。耐心等等吧,总有高手会看到的

帮你顶一下

楼主:
谢谢两位 后天开工 如果没有的话只能把编码器拆下来了

网友:
直流伺服,有难度哦

网友:
如果想让直流电机在停止后能准确定位,可以试验在主轴上增加一组小磁铁和霍尔元件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 楼主是定位直流电机的位置(角度0-360)呢?还是位移定位呢?要是位移是不是要有蜗轮蜗杆机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我意思是想让主轴完全停止后和启动前的轴向角度不变。因为自动换刀 刀把上的两个小凸台要和主轴上的两个凹槽要对得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动换刀。如果没有人给个电路图的话。那就只有每次换刀时手动的对准后上刀了。

不知7楼说加小磁铁和霍尔元件是怎么一说。先说明本人对电子不懂。只会看电路图然后用万能板焊接起来。

还有如果没人能给电路图的话。就算了。那就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就万分感谢了。就是上面所说的把啊莫的主轴电机驱动换成120v直流输入要改哪些部位 前提7812不能换成开关电源模块宁可多加一组电源电压都行 场效应管要换成什么型号 还有为什么在电机两端加5822后 接通电源就短路 正负极确定没有接反  因为之前在百度里问过。可是能回答的没几个。分不够。后来有个不要分的回答了。人很好还给画了电路图。就是把7812改成了开关是源模块。然后就是把那个场效应管改成叫做IGBT的东西吧。具体不知道是什么。在淘宝里一搜说是电磁炉里的。因为手里没有IGBT只有IRF48N 用面包板试了下。只要在电机输出端加1N5822 一接电源就是短路。还把我的电源板给烧了。当时吓死我了。好大的火花。检查过了二极管的正负极没接反。电源也没接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求解答

网友:
1.1N5822是肖特基管,反向耐压只有40V,给100V就不对了,应该要换150V以上的管子,场效应管也要换150V以上的,具体型号要看你的电流。7812不用更改。

2.加磁铁霍尔,或者码盘,都是为了获得电机的位置信息,控制器根据位置信息,配合控制算法,就把电机控制在指定的位置。这就是所谓的伺服,PID是控制算法中比较经典的一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7812的耐压好像只有35v吧。直接把120v的电压接上去。7812直接冒烟、问过别人说是可以加另一组小一点的电源电压给7812供电。但是好像测试不能调速、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有那好心人把4b26前面的74hc14取消掉了。说这个可以不用要。但是说极性在接反。具体看这个是路图。(这段话是好心人说的  你原图中的连接74HC14的1引脚与VCC那个电阻R6是上拉电阻,由于74HC14输入阻抗很大,易受干扰,所以加了个上拉电阻稳定工作状态。
74HC14可以不要,像我图中那样,但极性反向。
光耦那个12V不变。)

那1n5822不行得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呢。我的电流是4A的

码盘什么的我就完全不懂了还有算法更是一窍不通。有没有简便一点的呢。用编码器来把电机当伺服用然后把电机接A轴用A轴的进给速度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和停车位置看行不行。问题是这个电路图呀。

网友:
LZ,直流电机不可能准确定位的。即便是有码盘等等,除非是直流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C:
lz,直流电机不可能准确定位的。即便是有码盘等等,除非是直流伺服。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直流电机加了编码器就是伺服了。呵呵、现在那就可以安心的动心做了手动换刀。本想在里面加一些限位加置使其定位。但是又怕停止供电后加装减速机构又怕电机的惯性不够没转到限位装置就停了。不用减速机构来硬的直接卡死三两下就撞坏了。有点难。哎

网友:
据我所知,伺服是一种控制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D:
7812还是由原来的电源供电,电机给120V就可以了。
4A啊,还真不知道有什么刚好的管子呢,我知道的RHRP8120有1200V,不介意成本可以考虑;场管用IRFR15N20,电流17A,不介意成本的话也可以考虑。
伺服要自己搞的话是要有一定的电路和单片机功底的,否则可以考虑买成品的直流伺服驱动器。普通直流电机因为绕组偏少,力矩纹波大,对伺服算法要求比较高,所以一般不适合伺服使用,如果是低端应用的话是可以试试的。伺服专用的电机绕组很多,用手扭一下,除了摩擦力,很难感觉到因为磁铁吸引产生的力矩脉动。

网友:
可以准确定位,能不能准确定位在于传动的对象的惯性,惯性大可以考虑刹车或调整阻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7812还是由原来的电源供电,电机给120v就可以了。
4a啊,还真不知道有什么刚好的管子呢,我知道的rhrp8120有1200v,不介意成本可以考虑;场管用irfr15n20,电流17a,不介意成本的话也可以考虑。
伺服要自己搞的话是要有一定的电路和单片机功底的,否则可以考虑买成品的直流伺服驱动器。普通直流电机因为绕组偏少,力矩纹波大,对伺服算法要求比较高,所以一般不适合伺服使用,如果是低端应用的话是可以试试的。伺服专用的电机绕组很多,用手扭一下,除了摩擦力,很难感觉到因为磁铁吸引产生的力矩脉动。

7812不是最高只能耐35v吗。我试过了。用120v供电7812直接冒烟。

楼主:
看样子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了。哎。有点不甘心。就这样放弃了

网友:
lz,关键的问题是你的电路图没有表示编码器,其步进信号和帧同步信号怎么与你的控制系统连接,你的系统怎样记忆码盘起始位置.....有了这些,你才有机会定位停止时码盘的位置,从而给出你的自动换刀功能所需要的准确位置信息。

网友:
如何不是要求快速定位的话,外加制动装置这个也很容易实现的,在主轴快停的时候以爬行速度运行,在编码器值到达指定位置时,停止电机的驱动,同时使能制动装置,一般定位还是还是很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lz,关键的问题是你的电路图没有表示编码器,其步进信号和帧同步信号怎么与你的控制系统连接,你的系统怎样记忆码盘起始位置.....有了这些,你才有机会定位停止时码盘的位置,从而给出你的自动换刀功能所需要的准确位置信息。

呵呵。上面的电路图不是控制电机的位置的 只是个调速用的调速器而已了。至于其它的要获取主轴启动时的住置就不懂了。想用A轴能不能可以使主轴记忆位置呢。也就是给A轴设个座标。这个座标就是主轴停止和启动时的位置。不过这样的话。G代码就得手写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原来的电路是接120V的吗???

另外,我越来越不明白LZ的高压,伺服,A轴,对刀之间是什么关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lz,直流电机不可能准确定位的。即便是有码盘等等,除非是直流伺服。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直流电机加了编码器就是伺服了。呵呵、现在那就可以安心的动心做了手动换刀。本想在里面加一些限位加置使其定位。但是又怕停止供电后加装减速机构又怕电机的惯性不够没转到限位装置就停了。不用减速机构来硬的直接卡死三两下就撞坏了。有点难。哎

我来调戏你一下~~~ 哈哈

    要实现一个功能有多种方法

就算直流电机  本身不能作到精确定位(想对来说)

但是你可以加一个辅助定位的东西,可以接受很大误差的对接方法 之后进入导向机构 利用导向实现精确定位

  玩这些的最大问题你~~~~~  你自己不明白这些就有得折腾了  多交几次"学费"就乖了~~~ 哈哈

网友:
LS相当邪恶。。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lz,关键的问题是你的电路图没有表示编码器,其步进信号和帧同步信号怎么与你的控制系统连接,你的系统怎样记忆码盘起始位置.....有了这些,你才有机会定位停止时码盘的位置,从而给出你的自动换刀功能所需要的准确位置信息。
呵呵。上面的电路图不是控制电机的位置的 只是个调速用的调速器而已了。至于其它的要获取主轴启动时的住置就不懂了。想用a轴能不能可以使主轴记忆位置呢。也就是给a轴设个座标。这个座标就是主轴停止和启动时的位置。不过这样的话。g代码就得手写了。呵呵

对不起,我的表述有问题。我说的“位置”其实应该是码盘所标示的相对于其帧同步位置所转过的角度,或者步数。我们假定,你的码盘电机是与主轴共轴的,每次换刀时码盘都要转到那个约定的角度上。我们还要假定,你在机器上电以后首次上刀之前,主轴没有转动,上好刀时候的角度就是下次换刀需要到达的角度。这样,即便你的码盘和夹头过去由于维修等有过相对转动,本次上电,你换好刀的角度仍然能够为系统所记忆。这个就是所谓“起始位置”...........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你们辛苦了。现在看起来这个难度是有点大了。那我已经完全放弃这个想法。不用自动换刀了。就算做成自动换刀。mach3软件里得编宏程序。这个又搞不懂了。还是手动上刀吧。还是要比普通的方法拧螺丝上刀要方便。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1-08-10):
加一个超低功耗的单片机和电池来记录位置,实时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