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市面上买的玩具直升机突然想到一个新飞行器想法,大家看看可不可行,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1-03-19):
想法如图,双电机双浆,无尾翼,底下电机固定,上面的电机通过一个万向支架支起,四个方向分别用4个舵机控制电机向各方向倾斜,这样可以控制飞行器前后左右飞,上下浆旋转方向相反,防止飞行器自身旋转,不知道这样可行不?

网友:
对着吹还能飞起来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对着吹,市面上卖的玩具直升机也是两个奖,正反一对,同轴,转向相反但都产生向上的升力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个螺旋桨是用来克服扭矩的

网友:
真正的四通道双桨航模就是用舵机控制的。你看到的是玩具级别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现在就是想省掉尾翼,并且靠上面的浆来实现前后左右移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已经说了是玩具啊,你说的真正的双桨我真没见过!

网友:
感觉还是四轴实在

网友:
你这个好像可以,估计就和某科学院公布的UFO一样,呵呵。真正的下一代飞行器,是没有螺旋桨的。只是大家暂时还不能看到实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着吹还能飞起来否?

双桨逆旋,一个正浆(拉),一个反浆(推)

回复 楼主:

要控制平移方向,两个舵机就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道理

网友:
ourdev的卡50 呵呵

网友:
共轴双桨直升机,早就有了啊,你去买个九鹰的就知道了,两个舵机加一个陀螺锁尾就可以了

网友:
晕啊!楼主你太火星了,不对,是太海王星了,或者更远点。

共轴双桨的玩具直升机都已经烂大街了,淘宝里搜“直升机”,99%都是共轴双桨玩具。而且你这个方案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上下桨的同轴度问题;
以前在学校的航模协会搞过和你的外形很相似的油动方案。但我们也是2根套轴的。

共轴双桨玩具直升机有多烂?澄海是个玩具厂就在做,最便宜的村田传感器ENC-03直接订货排到第二年。而其现在种类繁多,从27M玩具频率到2.4G遥控的,从只有手掌大小的,到近乎1米可以室外飞行的。

这东西侧重于要求好的机械结构,而不是电子,对于咱们这样的电子技术论坛,玩起来的难度其实大于四轴。

网友E(2012-04-28):
引用 网友F:

这是哪个型号的直升机呀?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飞机在飞的时候,如果上面的螺旋桨负责控制方向,下面的负责升力。那如何抵消飞行器自转?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哪个型号的直升机呀?

上面不是写的很清楚了吗,

卡莫夫 卡-50“狼人”(Kamov Ka-50 Chornaya Akula,北约代号:"Hokum A")是一种单座攻击直升机,使用卡莫夫设计局研发的同轴反转双旋翼系统。开始设计于1980年代于1995投入服役。

http://zh.wikipedia.org/zh-cn/Ka-50攻擊直升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