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线,既供电,又通讯,有什么芯片?

楼主(2011-03-19):
有一个想法,想做个东西,只用两条线(一条电源,一条地),在电源线上叠加串行信号,有什么芯片吗?

网友:
电力线载波。

网友:
d电力载波、mbUS

网友:
maxim不是有一线器件吗。就是电源线的信号线共享的

网友:
消防总线就是这样用,不过返回信号是电流

网友:
MPC201  带稳压的LIN收发器.汽车上用的通讯IC

网友:
传说中的1-Wire总线

网友:
三极管,二极管搭一个吧。

信号整流滤波了就是电源。

信号直接用三极管拉一个信号脚就可以了。试一哈吧。

网友:
楼上的,让我想到rfid卡的电源

网友:
给你一个电路 公司用的,老外弄的,原理我不是很清楚,不过也好分析,满足你的要求,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23959GNCA94.rar(文件大小:11K) (原文件名:ARGUS LINK.rar)
R13,R14 调节通信频率的,参照上面的参数做,性能是OK的

截图

网友:
感谢楼上,图收了

网友:
profibus 总线上用的芯片sim1 可以实现你说的供电带信号传输,用在本安条件下的,电流大概10mA

网友:
One wire啊
看看这个
http://china.maxim-ic.com/datasheet/index.mvp/id/3951

网友:
可惜速率上不去啊。

网友:
记一下,双线电源加信号,资源抠门时用一下。

网友:
所谓“一线总线”,代表产品是ds18b20,可以单点连同供电拉开20米左右电缆。不过我只是用过其3线模式,20米,电源、地、信号三条线。

网友:
工业控制,4-20mA电源可以供电,也可以hart协议通信。

楼主:
PC机能不能控制ID线呢?

网友:
传说中的电话

网友:
MPC201 多少钱一块?

网友:
联系一剑,他刚做好了类似项目

网友:
标志 电源 通信

网友:
就用几个三极管搞定,以前做过两个MCU串口之间通信没问题,和11楼原理差不多!想远距离就要用载波通信芯片了!

网友:
这是供电端,以前做成模块形式,DA、DB是输出加配电输出端口,注意SDO是供电控制端,低有效时不能发数据,否则T6要被烧掉 (原文件名:111.JPG)

这是负载端 (原文件名:112.JP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消化一下,谢谢

网友:
先顶后下再学!

网友:
两个发光管就可以搞定

网友:
期待中,等待答案的出现。

网友:
盛赛尔协议,用片PIC676搞定

网友:
T6B70AF,不过估计难买到,日本的芯片

网友:
自己模拟1-Wire, 已经在N个项目中稳定运行N年.

网友(2015-04-19):
单线通讯,供电

网友:
除了电力载波外,还有MBUS总线,MBUS主通过总线给从供电,同时通过总线与从通讯,一些水表,热表,气表有用MBUS,一些智能家居也用MBUS,某宝上有USB转MBUS模块,有转主的,有转从的,可以去买一对学习学习!

网友:
我来补一个最常用的吧。就乡村的电视天线,电视RF 莲花头到天线放大器间的线就是即供电又通信,且提供了24V的电压。说白了,和电力线载波类似。这个传微波、高频信号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