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芯片的自举

楼主(2011-03-19):
自举是片内ROM不够用的时候,需要外部程序空间代码的 引导手段吗???是不是必须的呢?一般的DSP芯片的程序都存在哪里啊???希望大家给点指导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程序都在外部储存器。dsp内部没有flash。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手头的一本书是5402的,它里面写了 关于 片内ROM的一些情况,一共4K,高位2K是用于引导代码、中断矢量,XX表等,而其他2K 好像书上说 可以放程序代码,所以我有点疑惑

网友:
ADDRESS RANGE   DESCRIPTION
F000h − F7FFh   Reserved
F800h − FBFFh   Bootloader
FC00h − FCFFh   μ-law expansion table
FD00h − FDFFh   A-law expansion table
FE00h − FEFFh   Sine look-up table
FF00h − FF7Fh   Reserved
FF80h − FFFFh   Interrupt vector table

给你4KROM的分布地址。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是出厂时烧写的代码,不可更改。
上电时,DSP先运行片上的引导程序,根据用户设定的引导方式搬移程序到RAM中。

网友:
那位大侠能提供一1份5402跟外接FLASH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