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12V输入给3.7V锂电池充电,麻烦各位给推荐个合适的芯片

楼主(2011-03-19):
最近做一个设备。外部12V电源,设备内部有3.7V锂电池需要充电。
现在用的是TI的BQ24103A,不知道是因为焊接不好还是其他原因,用着用着芯片就烧坏了。
所以想换个其他的芯片试试。
还麻烦大家给推荐一个,要求外围电路不要太复杂,芯片和外部元件体积不要太大,因为空间有限。因为量小,价格因素可以不考虑
多谢大家了

网友:
我看了一下这个片子还是很不错的,再对照Datasheet查查你的电路吧
实在不行联系厂家
============================
楼下的是块线充片子
大部分充电管理片子是5V线性的,不然你就先用buck电路降到5V,再上块线充的片子

网友:
同意1楼的观点:大部分3.7V的锂电充电管理芯片是5V输入的。这年头用DC-DC将12V降到5V还是容易的。

这里有两个芯片可以输入到12V的,但是仍然是线性的,充电管理芯片的压降还是很大,需要根据充电电流对发热做计算和处理:
AAT3663
ACT3704

有少数几个开关电源的充电管理芯片,不知道输入能否到12V,而且可能不好买。

网友:
回复 网友A:

max1879 不是线性的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怀疑几个地方:
1、焊接问题
2、是不是充电电流设置的过大,导致芯片发热损害。
3、是否输入端滤波没有做好,所以在外部电源接入的瞬间造成芯片损坏。这个确实有必要仔细查查

但对于第二个原因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充电时我检查过很多次,发热都不是太大。还有就是,这几次烧坏都不是在充电过程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12V降到5V确实是最合理的方法,但是这样一来,我板子上可能没有足够的空间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
设备上有3.3V,5V,-5V。
3.3V需要一直供电,正负5V只有工作时才供电。

外部有时有12V电源可以用,但要保证即使外部没有电源,设备也可以正常工作。

考虑过用两节锂电池,可是空间的问题又不太好解决

网友(2013-03-11):
3.7V的锂电池充电电压上限一般是多少?会影响电池寿命吗?

网友:
3.7V的锂电池充电电压上限一般是4.2V

网友:
一个是2A输出的,一个是1A输出的,自带恒压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