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春风”大侠一个问题,关于春风电源2.1版原理图

楼主(2011-03-19):
问题点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最近学习制作电源,看了春风的电源2.1版的原理图。
在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32824&bbs_page_no=1&bbs_id=3071
下载到,发现图中有一个问题,DA-V的输出没有控制功率管。

请教“春风”大侠若不采用数控,采用电阻调节电源输出是否可行?

网友:
不用数控也可以用一个电位器对2.5V基准分压就能调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那电流调节该怎么处理呢?2.5V分压应该是对电压输出进行调整吧?

网友:
电路里有个DA_A标号,用2.5v基准电位器分压动触点接到DAC_A上就行因为单片机输出最高2.5

网友(2013-03-17):
不用数控,这块IC不就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