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托式的四个线圈必须放环形磁铁里面吗?

楼主(2011-03-19):
最近在弄我的磁悬浮可是买的环形磁铁有点小,就放线圈下面了可是老是调不好不知道是不是和磁铁位置有关系,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忙。。谢谢

网友:
咱没有经验,但有理性.

你可以手持浮子,靠近底盘,感受一下微微的斥力.

再毛估估: 以下的空间能否容下线圈的高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面的空间可以放下线圈的,可是老是浮不住,老是往环形磁铁的边上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圈给浮子的是斥力对吧

网友:
浮子往那边跑,那边的线圈就给出斥力,相反方向给出吸力。

网友:
是指不用线圈时.
仅仅手持浮子磁铁,去单独感应底盘磁环中心的斥力(中心斥,但磁面吸).
当有微微斥力,估计能支撑浮力重力时......  这时候,目测, 浮子磁铁和  磁环  之间的空间(或高度),能否放得下线圈?
如能,就行.       如不能,就要改低线圈高度.

通电调试时,浮子向哪个线圈偏,那个线圈就应该对浮子相斥.

网友:
调试时,   必须以浮子作基准.

1  霍尔不能离浮子远了,要在起控范围内.

2  线圈电磁力要够得上浮子才能起作用.

3  底盘磁圈也要作用到浮子.

三者在上方都有要求,要协调.

那么就只能调整三者的下方凑数了.
线圈还可以再填高,但却无法陷下去了.   希望不是要下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成功悬浮了可是不加浮子的时候电路中的电流太大时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2-06-05):
做的长一些 是不是就成一辆列车啦~赞一个

网友(2014-05-07):
装备齐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