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春风”大哥的电源原理图2.1版我有几个地方不是很明白,请帮忙,谢谢!

楼主(2011-03-19):
很佩服 春风 大哥 设计的数控电源,最近看了很长时间,可模电基础不是很好,看得一直不是很明白,所有请教几个问题。
我是这样理解的大哥的电路图的:
稳压:恒压时,U11A所在的反馈回路工作,U11A为比较器
恒流:横流时,U11D所在回路工作,将DA电压值与经运放后的电压比较,维持横流状态。
恒流与恒压始终有一个回路工作。
我现在有以下几点不太明白:
1。采样电阻0.05旁边,电源输出的地与芯片的数字地通过1K的电阻相连,请问1K的电阻作用是什么?1K取值的依据是什么?
2。采样电阻0.05旁边的二极管D4是起到什么作用?这个我也不是很明白。
3。恒压的回路,运放U11B的9端经过R14后电压来自电源输出电压,而输出电压与数字地只是中间有个0.05的电阻,那么这样其电压相对10端数字地是不是始终为0.05X电流?请问恒压的部分是这样分析吗?
4。请问U11C的放大倍数是10/122吗?为什么这样?这个是我看到论坛里其他帖子的回复,但我不是很明白,我觉得是-122/10。很疑惑。
请各位大侠帮忙解答,谢谢~

第三个问题,是不是应该是应该是由运放构成的加法电路?第四个,我还是觉得应该是-122/10.头两个问题还是没有什么思路,请大家指导,谢谢了~

网友:
1k电阻好像是电源的最小负载,同时泄放输出电容电压的,二极管好像在防止反向电流伤害电源的,恒压部分是一个差动放大器取样输出电压再放大10k/124k倍实际上是在衰减

网友:
当电压是30V电流是0的时候U11b的5脚电压是0根据运放虚短原理6脚也是0V那样R36上的电流=R6=R39上的电流=30/124000。R36上的电压=10000*(30/124000)=2.4v左右。当有电流的时候也是这样就能补偿采样电阻上的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是如果说1K电阻作为最小负载的话,那么是不是会对输出有影响呢?比方说负载也是1K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是说负载为1K//1K=500呢?还是其他的理解方式?

网友:
不会的 那个电阻在采样电阻前面不会有影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对了,还有一个地方不是很明白,请问那两个二极管的工作状态?所在的反馈回路工作时,电流是从正极流向负极还是怎么流?我的理解是光电开关所在的回路电流流出,一部分流入二极管,一部分流向场效应管,不知道是不是正确,但如果按我这样分析的话?反馈回路的电流流线岂不是按图中逆时针流了?很疑惑,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有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输出电压会随负载变化而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