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符显示的128X64电子时钟

楼主(2011-03-19):
感谢坛友shenrongze 寻寻觅觅提供的源程序,原贴: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4479970
    在原作者提供源程序的基础上做了比较大的改动:
    1、原程序单片机使用的是1T的快速芯片,刷新方式采用调用缓存的数据,如用普通的单片机在数据刷新时会产生跳跃的现象。现改为普通的单片机使用并口通信方式。
    2、增加了农历生肖、节气显示功能。
    3、增加了时间误差调整,可在0--15秒之间设置,设置状态:0-不调整,1-增加,2-减少。
    由于编译后的文件有将近17K,使用的单片机为STC89C58RD+

    修改后的程序中存在部分bug:
    1、在进入设置菜单界面无任何操作自动退出时会出现花屏。
    2、在设置闹钟调整分钟时,当数值大于20时,按退出键退出数值会发生变化,但不影响实际的设置时间。

存在的bug敬请各位大侠指点。

上效果图及程序。

电原理图,仅供参考。

网友:
标记  很强大

网友:
秒要用小字体

网友:
回复 楼主:
赐教!
电路图能否传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赐教!
电路图能否传上?
原理图已上传,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无私!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
你用的18B20准吗?
我测量的结果比水银温度计高出约2℃,程序我查、比较折腾了一段时间,一直没解决。

网友:
楼主的stc58是怎么烧程序的,我有一块怎么烧都少不进去,STC52到是烧的挺正常的,芯片是刚买的,应该不会坏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stc58是怎么烧程序的,我有一块怎么烧都少不进去,stc52到是烧的挺正常的,芯片是刚买的,应该不会坏了吧!

按照原理图焊接的串口下载线烧进芯片。STC89C52、STC89C58、STC12C5A60S2都能正常烧录。
新买的芯片也有可能是坏的,我曾经买过一块AT89S52也是坏的,不能烧录。
你的STC52能够烧进去,stc58用同样的方法应该没问题,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
你用的18b20准吗?
我测量的结果比水银温度计高出约2℃,程序我查、比较折腾了一段时间,一直没解决。
没有测试对比过。

网友:
LZ讲得细

网友:
没什么改进的。 只不过字体取模时用32x16,64x32,就可以放大字体了。

网友(2011-05-01):
ds1302 那个电容怎么选啊 你用的是多少PF的啊 为什么我的DS1302每天都会慢几秒到几十秒不等 真是郁闷死了

网友:
好顶起,正这这些资料的。

网友(2011-11-07):
楼主的程序怎么都在H中写?
一般情况下,在h中定义,在c中写程序,在main中调用!要养成这样的习惯!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我也做过,呵呵。

网友(2012-07-06):
        EA=1;
        TMOD=0x11;
        ET0=1;
        TH0=0x3c;
        TL0=0xb0;
        TR0=0;
这个有什么用

网友:
可以,很不错的资料呀

网友(2012-08-12):
制作完成度够高的。正合适DIY^_^

网友:
改了一下程序代码在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1455-1-1.html

网友:
就是调不了时

网友(2012-10-25):
首先非常感谢楼主无私的奉献,给初学者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资料。“在进入设置菜单界面无任何操作自动退出时会出现花屏”能否在倒计时快到的时候,软件里面加载一个“第四个按钮ESC”进行推出?还有背光控制可以用三极管开关电路实现省电的目的,用软件可以实现当没有任何按键操作的时候“等待”10秒钟自动关闭背光,还有软件设置的时候要是可以反白闪烁设置项效果会更好。

网友(2012-12-08):
请问一下,电路图那个BELL是什么?

网友(2013-09-20):
正好参考下

网友:
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