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教教我,怎么用IAR的调试功能调试出每条指令所用的时间啊?

楼主(2011-03-20):
哪位高手教教我,怎么用IAR的调试功能调试出每条指令所用的时间啊?我想算出非常精确的时间....   我现在用的是msp430f149.我是新手,谢谢!

楼主:
高手大哥大姐们,求救啊!!

楼主:
是不是高手们都觉得这个问题很幼稚啊?

网友(2011-06-01):
#define CPU_F ((double)1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用这个吧

网友:
__delay_cycles()
在intrinsics.h 里

网友:
/**************************************************
*
* Intrinsic functions for the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MSP430.
*
* Copyright 2002-2006 IAR Systems. All rights reserved.
*
* $Revision: 4055 $
*
**************************************************/

#ifndef __INTRINSICS_H
#define __INTRINSICS_H

#ifndef _SYSTEM_BUILD
  #pragma system_include
#endif

#pragma language=save
#pragma language=extended

/*
* The return value of "__get_interrupt_state".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state_t;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__intrinsic void __no_operation(void);
  __intrinsic void __enable_interrupt(void);
  __intrinsic void __disable_interrupt(void);

  __intrinsic istate_t __get_interrupt_state(void);
  __intrinsic void     __set_interrupt_state(istate_t);

  __intrinsic void __op_code(unsigned short);

  __intrinsic unsigned short __swap_bytes(unsigned short);

  __intrinsic void           __bic_SR_register(unsigned short);
  __intrinsic void           __bis_SR_register(unsigned short);
  __intrinsic unsigned short __get_SR_register(void);

  __intrinsic void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unsigned short);
  __intrinsic void           __bis_SR_register_on_exit(unsigned short);
  __intrinsic unsigned short __get_SR_register_on_exit(void);

  __intrinsic unsigned short     __bcd_add_short(unsigned short,
                                                 unsigned short);

  __intrinsic unsigned long      __bcd_add_long (unsigned long,
                                                 unsigned long);

  __intrinsic unsigned long long __bcd_add_long_long(unsigned long long,
                                                     unsigned long long);

  /*
   * Support for efficient switch:es. E.g. switch(__even_in_range(x, 10))
   *
   * Note that the value must be even and in the range from 0 to
   * __bound, inclusive. No code will be generated that checks this.
   *
   * This is typically used inside interrupt dispatch functions, to
   * switch on special processor registers like TAIV.
   */

  __intrinsic unsigned short __even_in_range(unsigned short __value,
                                             unsigned short __bound);

  /* Insert a delay with a specific number of cycles. */
  __intrinsic void __delay_cycles(unsigned long __cycles);

  /*
   * The following R4/R5 intrinsic functions are only available when
   * the corresponding register is locked.
   */

  __intrinsic unsigned short __get_R4_register(void);
  __intrinsic void           __set_R4_register(unsigned short);

  __intrinsic unsigned short __get_R5_register(void);
  __intrinsic void           __set_R5_register(unsigned short);

  __intrinsic unsigned short __get_SP_register(void);
  __intrinsic void           __set_SP_register(unsigned short);

  /* ----------------------------------------
   * MSP430X-specific intrinsic functions.
   */

  /*
   * Intrinsic functions to allow access to the full 1 Mbyte memory
   * range in small data model.
   *
   * The functions are available in medium and large data model
   * aswell, however it is recommended to access memory using normal
   * __data20 variables and/or pointers.
   *
   * Please note that interrupts must be disabled when the following
   * intrinsics are used.
   */

  __intrinsic void __data20_write_char (unsigned long  __addr,
                                        unsigned char  __value);

  __intrinsic void __data20_write_short(unsigned long  __addr,
                                        unsigned short __value);

  __intrinsic void __data20_write_long (unsigned long  __addr,
                                        unsigned long  __value);

  __intrinsic unsigned char  __data20_read_char (unsigned long __addr);
  __intrinsic unsigned short __data20_read_short(unsigned long __addr);
  __intrinsic unsigned long  __data20_read_long (unsigned long __addr);

  /*
   * The following two functions can be used to access 20-bit SFRs in the
   * lower 64kB. They are only available in extended mode (--core=430X).
   */
  __intrinsic void __data16_write_addr (unsigned short __addr,
                                        unsigned long  __value);

  __intrinsic unsigned long  __data16_read_addr (unsigned short __addr);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
* Alias for locations used for global register variables.  For example,
* "__no_init __regvar int x @ __R4;".
*/

#define __R4 4
#define __R5 5

/*
* Control bits in the processor status register, SR.
*/

#define __SR_GIE     (1<<3)
#define __SR_CPU_OFF (1<<4)
#define __SR_OSC_OFF (1<<5)
#define __SR_SCG0    (1<<6)
#define __SR_SCG1    (1<<7)

/*
* Functions for controlling the processor operation modes.
*/

#define __low_power_mode_0() (__bis_SR_register(  __SR_GIE      \
                                                | __SR_CPU_OFF))

#define __low_power_mode_1() (__bis_SR_register(  __SR_GIE      \
                                                | __SR_CPU_O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