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3-470升级(刷中国时区)失败(已解决!)

楼主(2011-03-20):
固件生成方法:
1.安装附件的程序SiRFFlash3.2

2. 先不要通电源,
   将BOOT引脚拉高到5V的位置(此时不通电),
   连接串口(此时不通电),
   最后将我们配的GPS连接线插入到GPS的插座内(此时不通电)。
   通电。
   注意顺序不要搞乱。

上述是有关C3-370的,我C3-470方法、顺序同,在“2...”中BOOT接5V实际操作接的是4.1V(锂电),是接BOOT引脚线去接的,而不是在模块上连接。请明白人告之一、二,谢谢!(模块复原后是OK的)

楼主:
搞定!同时产生灵异事件:原来失败原因是用了一个现成的串口转接头(老三星手机数据线);万般无奈自己用MAX232自己搭了个串口转线就OK了。可是那根三星的数据线在此前用来运行GpsViewer搜星显示一切正常,所以很长时间没怀疑它,最后按论坛里的讲都可以刷难道就我不成,老老实实来了个“土”的,居然管用。疑问:刷固件还对串口转换线有要求?
    经历分享,希望对其它类似问题有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有软件和升级固件吗, 能不能再发一次上来,测试一下, 470 的 , 谢谢啊

网友(2011-06-03):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有软件和升级固件吗, 能不能再发一次上来,测试一下, 470 的 , 谢谢啊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4204122 这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