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28 用avr frighter下载 USBASP 显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 怎么回事

楼主(2011-03-20):
我调试程序时正下载呢 结果又一次提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  就下不了了  怎么回事啊  有经验的兄弟指导一下

网友:
JTAG线断了。

楼主:
没有啊 用的isp 刚测了下 连接完好

网友:
下载口线上有别的器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了

网友(2011-06-09):
同样的问题,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啊?还有就是,在公司的电脑上可以下载,在家里的电脑上就下不了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2011-07-09):
回复 网友B:

怎么解决的 原来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换了台新电脑 总说进入编程模式失败请检查芯片和USBASP是否连接正常!

网友:
我的AVR—frighter也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过按着复位键不放,就可以了。祝你好运

网友(2013-02-28):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3-06-14):
八成是选错芯片型号或是没有连接到目标板,软件找不到相应的芯片报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