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3.7V,1.5A电机的驱动出现问题

楼主(2011-03-20):
小弟做了一个电机驱动电路,本意是想驱动3.7V,1.5A左右的电机,可是失败了,换了个工作电流100mA左右的小电机,是可以的,可是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是用的L298N做的,按照说明书上说的,驱动.5A应该没问题,但实际带不起来,我板子已经做好了,请高人指点一下,怎么修改才行?

L298N我用的是网上的经典电路,单片机控制。

L298N的驱动电压我用的是3.7V,逻辑电平是5V,控制EN是直接从单片机出来,输入信号IN是单片机经过光耦隔离出来接到L298N上。

我怀疑是3.7V太小,查了很多L298N的资料,没说3.7V不行。另外我想知道逻辑电平和驱动电平是不是要满足什么样的关系,才能驱动这个电机吗?

交货日期已到,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资料上应该有啊,VS最小为ViH+2.5V,ViH最小为2.3V,则VS最小也应该为4.8V了,而且这基本是极限值,考虑到电源的瞬态情况,极限值也应该是不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做之前我看了很多L298N的资料,说的是“L298N可接受标准TTL逻辑电平信号VSS,VSS可接4.5~7 V电压。4脚VS接电源电压,VS电压范围VIH为+2.5~46 V。输出电流可达2.5 A,可驱动电感性负载。”

Vss是L298N的9脚,这个是逻辑电平,我用的是5V,Vs是4脚,驱动电机的电平,我这个用的是3.7V,符合资料的要求,我不知道我哪里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看的是中文版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看的都是翻译过来的资料,真是害死人啊。。

我现在明白了,这个跟IN1,IN2, IN3,IN4的电压有关系,Vs应该在这个电压下至少要加2.5V才行。

我现在IN1,IN2, IN3,IN4的电压是5V,所以Vs应该最少7.5V才行。

我准备采取如下两个办法,一个是把IN的电压降到2.5V左右(把单片机输入源电压用TL431降到2.5V,我用的是PIC单片机,2.5V可以用),第二个是把Vs的电压提到6V左右(用两个锂电池串联,然后降压),这样ViH和Vs的压差达到3.5,应该可以稳定了。 我的电机的工作电压是3.6-6V,应该也可以用了。

你觉得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我在电机驱动电压Vs上加6V的话,实际在OUT1,OUT2(或OUT3,OUT4)之间的输出电压能达到多少?(是不是也一定是6V?)

网友:
我还没有用过L298,不过正在设计电路板,做的平衡车原来用分立元件做的驱动还可以,不过电压要12V以上,现在想改成298试试,所以昨天就看了一下298的资料,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既然是H桥,应该有至少0.6V的电压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的板子在L298N前面用了一个光耦,光耦的电压(集电极)加的是5V,然后输入到L298的IN(1,2,3,4),不加L298的时候,光耦的输出是5V,加了L298N以后,输出掉到3.5V左右,想问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我在光耦(集电极)加2。5V,在连到L298N的IN(1,2,3,4),会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好给个图,要不不好分析,因为光耦的接法及性能也可能影响到输出,比如光耦的电流传输比,负载情况等,你可以简单画一下输入及输出情况,我看一下才能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2011-04-25):
电机功率不大 考虑自己做分立的H桥吧 D882和B772三极管估计都行了

网友:
先考虑好了   再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