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把整个汉字标准字库写进flash,在HGS12864不含字库的液晶的进行显示……

楼主(2011-03-20):
小弟选了一款液晶,型号为HGS12864,但是不含字库。如何把整个标准汉字字库写进程序中,并在HGS12864中进行显示,难点是找到了16*16的字库bin文件,如何根据汉字寻找相应的点阵代码送到HGS12864中显示,请大家指点,最好有一个完整的工程代码做参考,谢谢!

网友:
GB2312
字符集偏移量地址=(H-0xB0)*188+(L-0xA1)*2

其中H是汉字的高位,区码
其中L是汉字的低位,位码
字符集偏移量地址指该汉字在GB2312.TXT文件的偏移量
比如GB2312.txt的最后一个汉字是“齄”,其内码为0xF7FE,
因此H=0xF7,L=0xFE
(0xF7-0xB0)*188+(0xFE-0xA1)*2=0x34DE
正好是“齄”在GB2312.txt中的偏移量,您可以用UltraEdit来验证。

网友:
回复 网友A:
gb2312
字符集偏移量地址=(h-0xb0)*188+(l-0xa1)*2
其中h是汉字的高位,区码
其中l是汉字的低位,位码
字符集偏移量地址指该汉字在gb2312.txt文件的偏移量
比如gb2312.txt的最后一个汉字是“齄”,其内码为0xf7fe,
因此h=0xf7,l=0xfe
(0xf7-0xb0)*188+(0xfe-0xa1)*2=0x34de
正好是“齄”在gb2312.txt中的偏移量,您可以用ultraedit来验证。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解决了我一个长久以来的疑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