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 “OURDSO Winter 2010”的工程编译及下载

楼主(2011-03-20):
鉴于有网友不能成功编译及下载OURDSO Winter 2010的工程包,其实和之前的第二版正式版一样的方法,之前我也写过一个类似的教程,但是忘了在哪个帖子里,所以今天专门开一置顶的帖子详细的讲一下如何编译和下载工程包。
首先做一下关于软件版本的声明,大字醒目,对于一目十行的网友比较醒目:

本教程中将下载并解压好的工程包放在E盘,路径中不能有中文!
第一步需要将NIOS II软件打开(关于如何安装以及如何获取NIOS II软件不在这个帖子的讨论范围),然后添加工程文件,有两个文件夹需要添加,其仔细看一下的截图:

第二步就是编译工程文件了,这个比较简单,只是比较慢,大概两三分钟,跟你电脑的配置有关(我的笔记本的主频是2.4G,第一次编译大约需要2分20秒),所以比较慢是正常的,不要认为是有问题。

第三步将工程下载进目标板,如果不是初次(应该都不是初次,网友拿到手的都是我写好程序的),可以不执行写sof配置文件的操作。按照以下截图方法完成sof配置文件写入后不要断电,接着进行工程包下载:

到这里就下载完毕了,断电重启就可以了!

楼主:
图片的分辨率是1400*1050的,如果在网页上看不清楚请将图片下载下来用看图软件打开,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Ding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您的示意图,刚才已经刷好了。
刚才试了一下,感觉时间地500MS或以上时,波形和数值刷新速度有点慢,我已经把储存深度设为500了,这是不是正常的?还有刷好了固件后用不用调一下硬件设置?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kunnsd  魏坤

为什么写的是sof文件,而不是pof文件呢,sof文件断电就消失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调整硬件

回复 网友B:

我强调的是不要断电,只是对FPGA进行配置,并不让他写入EPCS16,具体可以参考有关NIOS II的书籍

网友:
占位 ,以后给我的第二版升级!

网友:
我在导入Winter_2010_soft_syslib时总要报错,如图

网友:
编译錯誤...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保工程存放路径不要有汉字等,直接放在硬盘符下肯定可以

网友:
谢谢14楼,将工程文件夹放到盘符下就可以了,原来放到一级文件夹下面就不行,即使上一级文件夹名不含有汉字。编译时遇到与13楼同样的问题,估计软件包更新时这两个函数不知什么原因取消了,应该是光标显示的功能函数,我将包含这两个函数名的if语句去掉后编译通过

网友:
16楼,编译後下载到OURDSO Winter 2010,有冇問題?

网友(2011-05-01):
真长~~~~ 要改进才好

网友:
准备升级用。

网友(2012-09-09):
mark一下下啦。。。!

网友(2019-04-18):
真佩服你们搞软件的,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