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了!个LCD都搞不定,让我感到极度自卑,再次求助:在Proteus里LPC2138驱动T6963C,好像不

楼主(2011-03-20):
仿真电路:

写数据的子程序如下:

void LCD_Writeto(INT8U data, BOOLEAN LCD_ACC_C_D)
{

        LCD_SETDATPORT_OUT();    // 数据端口置为输入

        if(LCD_ACC_C_D)
        {
                LCD_ACC_CMD();    //C/D = 1
        }
        else
        {
                LCD_ACC_DAT();    //C/D = 0
        }

        IOCLR(LCD_DATA_PORT) = LCD_DATA_PORT_MSK;  //数据输出到端口
        IOSET(LCD_DATA_PORT) = data;

        LCD_EN();    // \CE = 0

        LCD_WR();    // \WR = 0

        __asm{        NOP}
        __asm{        NOP}
        __asm{        NOP}

        LCD_WR_RST();    // \WR = 1

        LCD_DIS();    // \CE = 1

}

哪位高人帮我看一下这个写数据的程序有没有问题?
调试期间出了许多问题:
1.引脚输出高电平的时候Proteus里显示是灰色的(电平不确定)
2.我看别人的例程初始化CE=0后就不用管了,但是我的在读完T6963C状态后, bit[1:0] = 11,这时置WR = RD = 1的时候(CE = 0),把LPC的端口置为输出,如果和Bit[1:0]相连的引脚为低,就会显示黄色(短路),无奈只好把CE置成1,才能避免这种状态。
3.为了验证是不是不能写(读是可以的),我写入自动读的指令,立即去读是不是Enable,结果不是,判断应该是写不进去。

工程文件如下:

里面包含了uCos-ii的移植文件,不用理会,只要看src目录下的几个文件就可以了

务必帮帮我啊!!

网友:
Proteus仿真ARM,问题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proteus仿真arm,问题很多!

Proteus仿真进行不下去,绝大多数,问题都在仿真软件使用者自身。我也是如此。

网友(2011-05-17):
好使的,我的仿真成功了,用了ucg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