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使用MSP430F1611 中的大RAM 注意事项.pdf

楼主(2011-03-20):
在网上查了一下是说RAM占用多了初始化的时候看门狗会中断它

然后就说这个文档可以搞定

谁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使用MSP430F1611中的大RAM注意事项:

楼主:
另外我还有个问题
话说51单片机上的RAM是片内256字节,现在STC89C516上的多出来的1k是片外扩展的,这两种RAM是不同的

430F1611上的10KRAM有差别吗?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的情况是在调用的函数内使用打量的数据,不是全局的,调试可以运行,但是运行到那个函数就挂了,解决的方法在option中stack卡中的heap改成大于申请的空间大小即可,由于要申请连续的,用malloc比较合适。

网友:
我申请的是4096个字节,ram容量是16K

网友:
可以选择不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