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BOOST升压电路里面,电感会发出尖啸声,这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3-20):
一进入某个输入电压段,电感就开始叫,手摸上去声音立刻就没了,也能够感觉到电感在震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电感是用粗漆包线在一个磁环上绕了几圈做的.

网友:
这个问题搜索下吧
封固或提高开关频率

网友:
用点胶水固定一下就OK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输出电压 肯定有尖峰
我觉得输出电容不够 你算出来和你实际用的差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明天看看波形.

网友:
电感啸叫主要看是由于线圈未固定导致还是反馈环路震荡导致。可以查看boost芯片的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电压是否有较大纹波或震荡。如果没有则基本可以确定是线圈固定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感啸叫主要看是由于线圈未固定导致还是反馈环路震荡导致。可以查看boost芯片的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电压是否有较大纹波或震荡。如果没有则基本可以确定是线圈固定问题。

好像是环路震荡导致的。信号波形不正常,开关时有很大的尖峰。问了凌特的技术支持,说偶布的线太乱,是布线导致干扰太大。

网友:
boost电路的主磁芯是不能用磁环的   会磁饱和的.   (除非特殊的环).

反激电路需要气隙储能.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该用什么磁芯呢?

网友:
应该用EE芯,中柱磨出气隙,线圈又正好罩住气隙,是最理想的. 材质就普通锰锌磁.

工字芯也可以.  那怕棒状也可以,把磁环敲去一半也可以,
只是气隙太大了,匝数就要多,也不大愿用.

过去的几十年中,凡无线电或电子报上多次说到的把1.5V升到9V或15V的电路,其中有说用到小磁环的,都是误导.

网友:
我遇到电感啸叫的问题,故障一样,不过原因可能不同。我这边的原因是PWM频率太低,提高到20K以上就好了

网友:
把环路采样接到电感之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设计时余留大点,不让进入饱和,用环也没事吧?很多产品用的,
\\

用环有响声.要不是线松就是频率太低,或有干扰被调制.

网友:
我以前有个电路也是电感叫,后来在上面那个采样电阻上接了一个几十P的电容,就再也不叫了

网友:
因为磁环的磁路紧凑,容易达到大的电感量,
也就只要很小的一点电流就进入饱和.
一个错误的方向上,不可能有设计留余量大点的说法.

很多产品用的? 如果是boost电路,除非是地摊产品.

磁环有大用,作为功率变换用. 可以当高频变压器(不是当电感用)用.
一个很小的磁环,可以输出很大的功率.但那不是boost电路.

高频变压器和电感是两回事.

网友:
木好意思,没注意看到是升压电路。降压上就可以用环吧,很多电脑主板和电源都是用环来做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木好意思,没注意看到是升压电路。降压上就可以用环吧,很多电脑主板和电源都是用环来做

不是升压与压降的区别.

是电感与变压器的区别.
比如磁环给全桥或半桥变换电路作变压器,是极好的选择. 很多电脑主板和电源都是用环来做:  )

变压器不需要气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变压器不需要气隙.????

你去多拆点开关变压器吧,。几乎每个都有,它的气隙在中柱,有时也会在两边垫上一个纸片。这不是气隙?阿莫里那个48转96的我都改成48转5V的了,那个变压器都有气隙,赶明儿我拍你看看。开关电源变压器必须有隙!!!!而环才只能做电感!刚好和你说的相反。

电脑主板里电源都是用环来做,而此时的环是做为变压器用???!!!

什么是变压器?最少得有初次两个组才行吧。你看电脑主板上的环有没有两个线组?
明天找几个电源拍你看看那个环作用是电感还是变压器。。。。MC34063的18V/9V1A的。

网友:
呵呵! 楼上还是弄错了. 有些环简直算不上磁环, 比如电源盒中滤波的黄环,那是“铁粉芯”, 不能做变压器,也不能做boost中的电感.
······
垫纸片的有2种情况,

一种是boost反激电路的主电感,是必须垫纸片的,也可以有好几个线圈的输出,但其本质是电感.象变压器却不是变压器.
286--486时期的老式的PC电源都有用boost电路做电源的. 但其中这个就不是变压器.

还有一种确实是变压器,但由于线圈中有不是桥式或全波的整流元件(只是半波的),就会有部分单向磁化无法抵消,才不得不填点气隙出来,避免被饱和.  填气隙的代价是要加匝数才能维持原有(或应有)的电感量.

用磁环做压器肯定无间隙,就要求只是高频输出,或全波和桥式等对称抵消直流成分的输出. 决不允许半波整流!

电感蓄能的变换器属反激变换器boost,就是输入时不输出.输出电压不服从匝比.服从占空比.
特征是断续的,即一个周期中有一个时段是输入能量,把电能转为磁能,并且蓄能(磁能)在电感中,
另一个时段再把磁能转为电能输出.  这种电路属功率源,不怕短路,比如可用于气体放电灯等负阻器件.

变压器变换就不一样,输入的同时也可以输出,且不需要蓄能,电压服从匝比,
就可以用磁环的电感量优势.    所以同等功率下,磁芯可以小很多,匝数也可以省不少.

磁环肯定不能做功率电感, 因为其电感量大,易磁化,就易饱和.
本题中一开始就己言明boost电路了,就肯定不能用环.

不知我说明白了没有.

电脑主板上的环,除了也有铁粉芯外,确也有锰锌环,作用就是电感!  是只有2只头,但这是用了它的“缺点”!  饱和!
让线路中的毛刺“平滑 ”,干扰“降低”,是“故意消耗”异常能量.
比如,功率管脚上还套磁环呢!
所以,优点和缺点并不绝对,要看用得对不对.

你先记住boost上不能用磁环.  反激不用磁环,直流偏磁回路的变压器不能用磁环. 功率电感(怕饱和的)不能用磁环,......就行了.

你把34063搬上来好了.  就算真用了磁环,也是可以找到特殊原因的.  反激接法肯定不可以用磁环,谁用谁错.
34063有正激吗? 咱没用过,不知道. 反正物是死的,人是活的,总能弄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变压器不需要气隙.????
你去多拆点开关变压器吧,。几乎每个都有,它的气隙在中柱,有时也会在两边垫上一个纸片。这不是气隙?阿莫里那个48转96的我都改成48转5v的了,那个变压器都有气隙,赶明儿我拍你看看。开关电源变压器必须有隙!!!!而环才只能做电感!刚好和你说的相反。
电脑主板里电源都是用环来做,而此时的环是做为变压器用???!!!
什么是变压器?最少得有初次两个组才行吧。你看电脑主板上的环有没有两个线组?
明天找几个电源拍你看看那个环作用是电感还是变压器。。。。mc34063的18v/9v1a的。

气隙是根据不同拓扑的要求实际应用要求来定的,比如推挽逆变变压器就可以不用气隙。

回复 网友C:
呵呵! 楼上还是弄错了. 有些环简直算不上磁环, 比如电源盒中滤波的黄环,那是“铁粉芯”, 不能做变压器,也不能做boost中的电感.
······
垫纸片的有2种情况,
一种是boost反激电路的主电感,是必须垫纸片的,也可以有好几个线圈的输出,但其本质是电感.象变压器却不是变压器.
286--486时期的老式的pc电源都有用boost电路做电源的. 但其中这个就不是变压器.
还有一种确实是变压器,但由于线圈中有不是桥式或全波的整流元件(只是半波的),就会有部分单向磁化无法抵消,才不得不填点气隙出来,避免被饱和.  填气隙的代价是要加匝数才能维持原有(或应有)的电感量.
用磁环做压器肯定无间隙,就要求只是高频输出,或全波和桥式等对称抵消直流成分的输出. 决不允许半波整流!
电感蓄能的变换器属反激变换器boost,就是输入时不输出.输出电压不服从匝比.服从占空比.
特征是......

铁粉芯是把磁芯材料变成粉末跟高分子材料混在一起,从而把“气隙”均匀的分布在整个材料中,因此磁感应系数比普通磁材低很多。材料中的这些“气隙”材料会工作时由于压缩形变产生机械噪音,所以最好工作频率不要在音频。铁硅铝相当于把铁粉芯里的非磁性材料变成形变小得多的铝。

网友:
这个应该是正激了吧,参考这个图的电源我已经做成功了,不过变压器用的是EI的,有空试试用环看看。网上能找到很多boost上用磁环的,有空我做几种试试,呵呵,木要说我笨啊,我只是还是没清楚你说的电感和变压器的区别,在BUCK电路中,的确是有很多电路用环做储能的,我也知道环做为功率变压器主要用于高频几MHz以上,作用是功率传输和阻抗变换,低频开关电源上没见用过,

网友:
低频开关电源就是用环的.  比如推挽,半桥,全桥,
它们共同的特征都是:
1正激
2  双向通电,严格磁平衡,
3 频率仅50KHz左右,往往还略低点.  (这是由电路特征决定的),比如boost电路的频率就可以高得多.

凡是输出输入回路都能严格磁平衡的电路,才可以用磁环作变压器.

现在,那种不到十元一只的12V射灯高频电子变压器,己经有用磁环的品种了.
  好事,可以方便的变动输出电压,和放心改良隔离. 再简单的加个桥整移作他用.

磁环无法蓄能,是因为磁路完整,又电感量大.
这样的磁环,只要获得一点儿能量,就会满足和饱和......还蓄什么能啊?
······
你的图上可以看出,34063的输出和D4不是同名端,那么就不是boost.

但正激不是用环的唯一条件.
还需要磁平衡.
先要保证电路可以让变压器磁平衡了,才可以改用磁环.
······
网上的小型boost电路还在用磁环很正常.
无线电,电子报,几十年的误导早已深入人心,还不止一代人.

小功率的电池升压器用环的结果,只是效率低下.  人们往往会归咎于其他原因,而未深究.
明白这有错的人其实并不会少,(反激电路的磁芯需要气隙蓄能,是书本上明确的,原理上清楚的.).
但真正想到,而专门出来纠正的人,好象并不多见. 所以网上流毒远未肃清.

网友:
回复 网友E:

铁粉芯是把磁芯材料变成粉末跟高分子材料混在一起,从而把“气隙”均匀的分布在整个材料中,因此磁感应系数比普通磁材低很多。材料中的这些“气隙”材料会工作时由于压缩形变产生机械噪音,所以最好工作频率不要在音频。铁硅铝相当于把铁粉芯里的非磁性材料变成形变小得多的铝。  ......
关于铁粉芯,本人以前曾做过实验.
根据其不易饱和的特征介绍,  试图当电感用,但失败. 因为会产生涡流发热,
也就是虽然不会磁饱和,但会涡流损耗大.
同样原因,也无法当变压器.

所以,这种铁粉芯,只能用于滤波去吸收毛刺, 至今想不出第二种用度.

网友:
如果磁环不能蓄能,那么在BUCK降压电路中磁环的做用是什么呢?变压器?(可它没次级)滤波?(为什么还要接续流二极管),电感?(可你说磁环不能做为功率电感用的.)

网友:
复楼上:

这样说吧:
一:磁环不能用在反激电路中,这是性质问题,  肯定没得商量.

二:
磁环能否用在正激电路中,  要看电路是否达到磁平衡,
要看失衡是否超限,  要看偏磁电流的大小是否会引起磁饱和,
那只是数量的问题,属量变的性质,往往会有变通的办法.

究竟能不能用,要看具体条件,  不是泛泛而谈可从囊括一切的.

······
BUCK属正激,只要不饱和,大都能量,边输入边输出,已经通过了.
只是经过,并不是储存.
还有一只续流管D,把关断时剩下的一点点在电感上剩磁能又续流释放了......

这种情况能不能用磁环,要看电流大小, 磁环大小,磁环材料(导磁越低的越不易饱和.) 等等具体条件.

······

基本概念己经说完了.  磁芯是否需要气隙,什么条件可以用磁环.你应该也有个大致的判断了.

网友:
楼上误人自误。
磁环或者磁芯仅仅从外形上区分磁性材料的一种分类方式。一般而言,具体材料与最终磁性器件的性质还是有区别的。比如同样的磁环,都是铁氧体的,就有完全无气息的磁环以及切割气息的磁环。普通所见的纯色磁环多属于锰锌或镍锌磁环,此种磁环依据设计用途其指标也完全不同。
切割气息磁环主要用于较大功率的谐振电感。比如在zvs全桥中的谐振电感。其气息用于存储能量。
还有一种磁环,主要是金属粉芯,其特点是价格低廉,磁路闭合,制成的磁性器件漏感较少。当然了,也有比较贵族的金属粉芯。
大体上来说,按材料可分为铁粉心、铁硅铝、铁镍钼。廉价开关电源一般采用铁粉心做输出的滤波电感。铁硅铝稍稍贵于铁粉心,(高频)性能也略好一些。对于铁镍钼而言,(高频)性能最好,价格也最贵。
对于EE型磁芯,也有采用铁粉压制而成的。比如美磁就有供应。国内似乎也有厂家来做。
可见,对于磁芯的分类,单纯依靠外形区分实在幼稚可笑。

至于“BUCK属正激,只要不饱和,大都能量,边输入边输出,已经通过了.
只是经过,并不是储存.
还有一只续流管D,把关断时剩下的一点点在电感上剩磁能又续流释放了...... ”
真是可笑之极。
BUCK与forward之间,唯一省掉的是理想变压器!!
“还有一只续流管D,把关断时剩下的一点点在电感上剩磁能又续流释放了...... ”
继流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在开关管断开时给输出电感提供电流通路的。输出电感在开关管断开期间负责对负载供电。如果他不储能,那么能量从哪里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正激了吧,参考这个图的电源我已经做成功了,不过变压器用的是ei的,有空试试用环看看。网上能找到很多boost上用磁环的,有空我做几种试试,呵呵,木要说我笨啊,我只是还是没清楚你说的电感和变压器的区别,在buck电路中,的确是有很多电路用环做储能的,我也知道环做为功率变压器主要用于高频几mhz以上,作用是功率传输和阻抗变换,低频开关电源上没见用过,

引用图片

你这个电路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正激电路。如果非要归类,也勉强算做“直流变压器”。
你这个电路的储能元件只有电容。开关导致的脉冲经过电容滤波后作为输出。这样会使得通过电容的纹波电流很大,而且由于电容的内阻较低,原边开关管的电流波形也很陡峭。电路依赖回路阻抗限制di/dt。所以只能应用于小功率。
这个电路的模型是用电阻来取代了buck的电感。也就是说,把LC回路改成了RC回路。这个电阻就是回路阻抗。可见,功率大的时候,R就显得小了,所以滤波效果会变差,也就无法应用了。
另一个办法是,放弃调整电压,仅仅通过固定匝比来变压,这样由于施加在电容上的脉冲近似100%,所以电容上的交流成分包络就是输入电压,输出纹波取决于输入。这就是电子变压器的做法了。

网友:
事实上,大功率Boost,基本上就是用作PFC的。而PFC基本上都是采用磁环作为电感的。用磁环做输出电感而且还储能的很多。比如一些功率比较大(功率较大所以不采用反激)的商品开关电源,比如UPS的输出级。

网友:
楼上显然是内行,但态度有问题.
咱们这儿在说的只是个概念,不是具体细节,还没有必要扯上镍锌和锰锌的高低频之分,
你如果认为省略的就是别人不懂的,你是不是太过了,是不是每一帖都得写一本书呢?
连切割磁环都出来了,用得着这样展宽吗?

现在说的主要问题是:  boost该不该用磁环?   (完全是磁能型)
如果你坚持可以用切割磁环,咱当然就不用再说了,但是你自问至于吗?
如果你坚持说有一种特殊环,不易饱和, 咱自会问你是否容易买到,和性价比值不值,
就好象咱们在说普通电动自行车,你一定要来说横向两轮自平衡速可达,证明也是可行的.

另一个极端:(变压转换型)
半桥全桥推挽等磁平衡电路,用磁环肯定合适.你不会有疑问吧, 如果再扯出磁芯会否用错,就是多操心了,对吧.
······
按理说两头都说过了,该可以了.
又冒出一个中间地带:  克什米尔啊.打不完的,停火才是道理啊.

爭议大的当属BUCK电路了.但请你注意,话题是从boost发展过来的, 表达的意思是承上启下,相对而言的.
同等条件下, BUCK对磁环的饱和比boot要低多了.这没有疑问吧.  也就只表达这一个意思,  中间地带就要具体对待了.

“磁环只可以是变压器,不可以是电感”.  这个说法只适宜于本帖的主磁芯的功率运用的讨论,只适宜于2个极端之间的区别和划分.
······
泛泛而言时, 谁敢说磁环不是电感啊?  谁又敢说电感不储能啊?
最基本常识,用得着专门来纠正吗?

你脱离了论讨的特定条件 ,再无限展宽......是不对的.
显摆自己博学内行的正确做法不是这样的!

相反,内行的做法是不齿于在中间地带各抒己见.还越扯越远.
你有本事跑极端区域去,也就是绝不扯远,就在中心要害处,一击必胜,让人无话可说才是硬道理.
按照“闻过则喜”的境界,别人还得衷心的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事实上,大功率boost,基本上就是用作pfc的。而pfc基本上都是采用磁环作为电感的。用磁环做输出电感而且还储能的很多。比如一些功率比较大(功率较大所以不采用反激)的商品开关电源,比如ups的输出级。
请你详细讲解一下,普通磁环怎样储能啊. 要储大能的啊,一点点毛毛雨的不算啦.

这很重要!

如果能把我说服了,咱也希望有幸“闻过则喜”一把呢.

网友:
你要硬拿“普通磁环”做储能电感我还真没话说。
磁环仅仅是外观形式。同样是磁环,具体应用要看磁环的特性的。铁硅铝的磁环是主要用于差模滤波的,这个不是谁金口玉言的。你多拆几个成品电源就明白了。
普通磁环的设计用途也不是储能用的。普通磁环主要用在共模滤波器或者类似磁珠那种EMI抑制一样。拿他做主变压器都是不适合的。
我前面说过,磁环分很多种,通常用来做滤波的是铁硅铝磁环。实际应用中,铁硅铝磁环比铁氧体磁芯开气隙要多很多。
我说这些并不是要说服某个人,我也没这义务。
我只希望更多的人少走弯路。作为一个懂一些开关电源的人,希望对同好有所帮助而已。
至于你是否“闻过则喜”,跟我有一毛钱关系么?
话说,你学会了,还跟我有竞争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复楼上:
这样说吧:
一:磁环不能用在反激电路中,这是性质问题,  肯定没得商量.
-----------这里是你说的吧,磁环不能用在反激,还很确定的语气?那请问铁硅铝磁环是不是磁环?铁粉心磁环是不是磁环?铁镍钼磁环是不是磁环????

二:
磁环能否用在正激电路中,  要看电路是否达到磁平衡,
要看失衡是否超限,  要看偏磁电流的大小是否会引起磁饱和,
那只是数量的问题,属量变的性质,往往会有变通的办法.
究竟能不能用,要看具体条件,  不是泛泛而谈可从囊括一切的.
······
------到底怎么才叫不泛泛?你这里把变压器和电感混淆的一塌糊涂。
“偏磁电流”的定义你倒是给一个,然后咱们再讨论。也省得我莫名其妙的偷换概念。

buck属正激,只要不饱和,大都能量,边输入边输出,已经通过了.
只是经过,并不是储存.
----你这里明显是在说正激变压器,跟电感有关系么?

还有一只续流管d,把关断时剩下的一点点在电感上剩磁能又续流释放了......
----你这里的一点点是相对谁说的????要比照开关周期内的传递能量来说,电感上的能量可比一点点多多了。

这种情况能不能用磁环,要看电流大小, 磁环大小,磁环材料(导磁越低的越不易饱和.) 等等具体条件.
----这话说的没错,按你的说法,是否有泛泛之嫌?

······
基本概念己经说完了.  磁芯是否需要气隙,什么条件可以用磁环.你应该也有个大致的判断了.
----这话说完了,我倒真不明白什么是泛泛,什么是不泛泛了。

网友:
现在说的主要问题是:  boost该不该用磁环?   (完全是磁能型)
如果你坚持可以用切割磁环,咱当然就不用再说了,但是你自问至于吗?
如果你坚持说有一种特殊环,不易饱和, 咱自会问你是否容易买到,和性价比值不值,
就好象咱们在说普通电动自行车,你一定要来说横向两轮自平衡速可达,证明也是可行的.

boost电路的主磁芯是不能用磁环的   会磁饱和的.   (除非特殊的环).

反激电路需要气隙储能.

这都是你说的吧?
你这里的“磁环?   (完全是磁能型) ”你倒是给一个权威的“完全磁能型”定义。
还有这个“磁环的   会磁饱和的.   (除非特殊的环).”“特殊的环”的最终解释权是不是你也保留啊?

楼主位的boost已经可以工作了,不过是环路或者设计问题。磁环本来就可以工作的。你到搞出了“完全磁能型”、“特殊的环”你在跑题还是我在跑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要硬拿“普通磁环”做储能电感我还真没话说。
----------------------------------------------------------------------
(是“普通磁环”不能做储能电感)

那么你就不用说了.   我说的还就是普通磁环的范畴.  咱只是科普.     不是高精尖研讨.不用走边缘,讲极端,也不夸夸空谈其他类型.

用不着为类似电容充电是物理变化还是化学反应而爭执.
这年头连串联和并联都可以混同,都可以辩论了, 就没有真正绝对的事.不是吗.

论坛上要的是诚意. 有诚意的就能找到主题的核心,
对了就支持,错了就反对,一击必中,或许还能救人一次苦难.

没有斩首行动的把握,说什么“误人误己”啊 .
只会在克什米尔中间带,作不着边际的卖弄, 为自以为是的49或51费口水,很有空啊!

······
boost电路当然必须要有能量隙,业内人几乎人所共知.
你要能证明boost电路开气隙的说法错了,才箅是你的本事.
你只能证明用了某种磁环,也有不开气隙的特例,算什么呢?   用特殊性对抗普遍性.抬这种扛子真是吃撑着了.

什么叫特殊呢,咱解释一下,相对的啦.
能有普通的便宜的方法和材料不用,  非要用另类的高价的来对抗,就是特殊.  就是无意义的抬扛.

题头的磁环电路贴上来就己经通了.  但必然效率低,当然也可能凑合用,  可是不表示合理和高效.正确.   很可能效率会低了20个百分点.

网友:
不好意思,咱又来了.今天试了下,这个标准升压电路:环境:输入5V,输出调到14V,用磁环.(如果说5/14不算高那就当我没说话)

结果输入电流为800mA/4W.输出电流调在200mA/2.8W,效率70%

网友:
楼上没说用了多大的磁环.   你能知道是什么材质吗?或者是什么地方用下来的.

另外,其实根本不用我多说什么,咱帖几篇常规教材过来就足够了. 因为我说的都只是一般常识.  不需要实物证明.

网友:
个人认为磁环在小功率,要求不高的地方是可以用做升压电感的,电子报那些也不算是误人子弟,你想啊,那几个电路成本是多少?功率才多大.用的基本上都是玩具层次,用讲什么效率?够电压.电流就可以用了.以上用的磁环直径1.1cm,厚0.5cm,线径0.3mm够小了吧?

网友:
1.2-1.5V的升压9-15V很有用的.

我试过.环与碎环,效率相差20个百分点. 功率还远没有你的大.  所以你磁环的材料要弄清楚.    或者你换个大点的节能灯中拆下的10·6·4的环再试试.
······

本人的能力
1.2V升3.5V.  boost  0.5W 可以做到75%效率.
1.2V(满电时带载1.3V)   推挽,3.3V   3.5W   可以做到81%.效率.  这种指标只有分立件才做得到.

网友:
刚才那电路试了下,最低能到2.8V(人品真好.一般的3V就不行了,这个单价才0.38),不过那时的输入电流就有1.3A了,34063很热.输出12.8V170mA

电容不能用图上的1500P,我用的是470P,用1500P会叫,IC发热也大电流也大.

网友:
楼上用的是黄白环吧?那种是铁粉心。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用的是黄白环吧?那种是铁粉心。
铁粉芯我用过,会发烫.    找不出其正业外的第二种用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啊,不管用什么环,我只是想证明磁环是绝对不能做电感受的说法行不通.
我就想不通了BUCK电路很多都是用环,以前和现在低端电脑主板都是环,那个位置不可能是滤波,如果不是电感我还真想不到它的做用.
非常感谢你对那电路的讲解,学到不少东东.

网友:
回复 网友C:

前面那电路中,IC的温度比磁环还高.但都不过50度,人手可以摸,

咱也不是怀疑你的水平,这就好像国_军从来没用土炮一样,你走的是高端,我只会做做玩具级

网友:
你可以试试蓝绿环。高频特性稍稍好过黄白环。或者去市场找找铁硅铝的磁环。一般拆机件很多。美磁或者阿诺德都有。
黄白环的导磁率较高,圈数少的时候就能获得比较高的电感量。但是涡流损耗也比较大,所以多用于较低频率的滤波。比如工频。
蓝绿环的导磁率较黄白环低一些,可以应用在稍高频率。一般不宜超过50K。当然,这也要看具体设计。比如deltaB较小的时候频率就可以高一些。某些国产开关电源有用这种磁环做输出电感的。成本较低是优势。
这两种环都是铁粉心,高频涡流损耗大。设计用途是低频(工频)差模电感使用。

网友:
复43楼.

你的电路如果是BUCK还好理解,

但现在看是boost.    这就跟你的环有关了.

我也会去实验核实.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看出他的电路不是BUCK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不是国_军,是干了无数实事的老土.  我说铁粉芯是无法用的,用了铁粉芯本身会烫手. 耗电也大·

你那个不会是铁粉芯的.

证实的办法是用锯条拉一口子.
磁芯是黑的硬的.     铁粉芯是白亮带一点点灰,象铝的颜色.也比较软. 比铝硬不多.

网友:
众说纷纭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前面那电路中,ic的温度比磁环还高.但都不过50度,人手可以摸,
咱也不是怀疑你的水平,这就好像国_军从来没用土炮一样,你走的是高端,我只会做做玩具级
看了你这一段.

磁环真的会烫吗?   还真是用了铁粉芯啦?

输入4W,输出2.8W,  损耗才1.4W,  能让ic和磁环都发热吗?

磁环如果热了,效率怎么可能70%呢?

·······

你起紧去验证一下磁芯材料.

网友:
我那电路就是boost,用的是白黄环(随随便便找到的),都是你说的不能用的条件,频率大约60-75K。明天我再试试电子整流器里的那个铁芯。还有你说的1.2V升3.5V,0.5/3.5W的70%以上只能用分立也不对,现在很多芯片都能用0.8V有的可以低到0.6V。效率有的以经达到90%以上。

那种封装的IC热得很快的,IC大约有40-45度,。环最多37/38度,

而且现在说的是能不能做,而不是效率多少

网友:
你要注意标称电压是1.2V的.  是镍氢电池.   是3.5W的没有好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那电路就是boost,用的是白黄环(随随便便找到的).
你拉一口子看看是白亮的还是黑的.

网友:
以上数值都是实测,当然,咱的表是差了点,但也不至于差到离普吧,事实就是磁环能在boost升压上用,至于效率---那不是我现在关心的,又不是做产品

网友:
回复 网友D:
而且现在说的是能不能做,而不是效率多少
这话就不对了!  效率大幅度低了,就是不能做.

题头那个帖不也己经调出了吗.     咱明知己调出,还在说磁环不合适,就是这个意思.
······
你要把效率真正做上去了才算.

我也会核实后才确认.     你做实验,出数据,应该客观.

电子报和无线电上登的,当然也是能用的.
但效率是不应该低的,又不加成本,把环敲开,多绕几匝,就升效率.

你能理解我们搞电路的,为爭一个二个百分点而煞费苦心吗?

······

你要明白,一个本不应热的芯,被加热了,需要消耗多少功率吗?  能到不烫手,要消耗几瓦呢?
你加热一个体积差不多的电阻试试,就有体会了.就有数量上的概念了.
你一共输出才2.8W啊.

······
我做的瓦级电路,在现在的气温下,要不容易感到有温度.  效率才会高.

网友:
不好意思,如果当初说的是效率的话我绝不差嘴,也差不上嘴,可明明你说在BOOST电路中不能用磁环,这个是能与不能的问题,而与效率无关,哪怕它只有10%,能升到需要的电压就说明能用,效率问题那只是好不好用,

这就好像我临时急需一个高压,找到个电路,手上只有磁环,正要做,结果你说磁环不能用,我是做还是不做?产品有的要考虑效率,有时根本就不用理,能工作就行,阻容降压效率低吧?你看有多少产品在用?所以我说的是能不能用,或是说用了可不可以工作,而不是效率是多少,

如果是谈效率,我会向您请教的,问题焦点是能不能用,而不是好不好用,就这个问题我的认为是能升到想要的电压,效率40/50%都无所谓,也许你的观点是70%以下的都可排除。

我用的那个磁环是最普通的黄色环,这个磁环是在1.5元钱MC34063的9V1A电源板(整体1.5元,连IC),BUCK降压用的环,板子是最普通的山寨纸基板,也就是说那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有可能就是你们说的绝对不能用的低频铁粉芯,反正1.5的板不会用什么专业高频磁芯。可就这样的IC这样的电感,它还是升起来了,初算效率也不差。最少能过60%,这时还能说BOOST不能用磁环?

要不您贴一个您设计的可以公开的GOOGLE找不到的实用电路来我们学习下?

网友:
电感学问大啊~~~

网友:
复56楼

你也想想啊, 这个帖子的楼主的电路只是有响声,还可能只是振动引起.
仅仅是因为用的是磁环,咱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告诉不能用磁环.
这能理解成绝对无法用吗?
电子报无线电推荐了几十年的,能是绝对无法用吗?

只是我的实验结果告诉我,    boost电路如果用锰锌环,效率会下降约20%.  对我来说,这是绝对无法容忍的.
······
至于铁粉芯,不到一分钟就会发热的,我当时都不耐烦测效率了,直接就否了.还是十年前的事了.
......今天那一位不怎么敏感用铁粉芯,可见实际经验还不算多.

对于你说的60%的效率,我持保留意见.
如果是锰锌环,可以认可55%的效率.

现在如果真是铁粉芯, 根本无法接受,
但咱态度端正,可以答应专门实验核对一次后,再作评论.
你也再确认下,拉一锯条,口子处是否会发亮.

过几天教你一个只用一只三极管和一只电阻加线圈的boost电路. 连二极管电解,才5个另件.效率约68%, 再加二只另件加速,效率就75%.
不要小看这个指标,   关键是1.2V电源的.  去问问老鸟和翻翻老帖就能明白了, 己经不容易了.     别信广告上胡扯.
你用来核对气隙磁芯和磁环的区别好了.

网友:
喜欢技术分析贴,佩服楼上的高手们的动手验证能力!

顶!

网友:
黄白环就是铁粉心。
至于低频高频应用问题,这个没有绝对区分的。
影响磁性材料使用的因素主要看实际需求。比如体积、重量、尺寸、效率等等。
我曾用普通硅钢片工作在20K。
你这个电源可以通过降低频率来进一步提高效率的。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可以送你一些铁硅铝磁环。当然需要你出快递费。

网友:
实际上,区分磁芯材料的方式并不是所谓锰锌、镍锌、铁粉什么的。业内的做法是按照厂家的材料牌号来进行区分。因为合金比例的变化和制备工艺的区分,材料成分以及特性差别是很大的。单纯的以主要成分划分已经无法区别每款磁芯。
业内的通常做法是,先根据设计条件来进行原理设计。然后根据设计结果来选取磁芯。这个选取依据是根据频率、磁通密度、损耗、窗口、散热、空间尺寸等情况,在厂家的选型曲线上进行比较与折中的结果。甚至有可能会因为选不到合适的磁芯而返回原理设计,进行重新修订。
比如philips的3C85、3C90、3F3等等牌号,TDK的PC40、PC44、PC50等各自有各自的用途与特性。
比如查看philips的3C90磁芯曲线可知,在100度时,
开关频率  磁通密度  耗散功率
Hz        mT        kW/m3
25K       200       <80
100K      100       <80
100K      200       450
可见这个材料在25K和100K都能工作的不错。关键是要在合适的区间范围内使用。
再看看3F3的特性,还是100度:
开关频率  磁通密度  耗散功率
Hz        mT        kW/m3
100K      100       <80
400K      50        <150
可见,3F3这个材料的优势是频率较高。
基本上PC40\PC44\3F3这类材料还是比较奥好买的。各个厂家之间的类似性能磁芯可以互换。具体对应关系要看设计条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当当,迷底揭晓,正如nano所说,那环就是铁粉芯,断口也和你所说的一样白亮带一点点灰,象铝的颜色.也比较软. 比铝硬不多,与铁氧体有明显不同.

网友:
可惜了一个磁环了。
青山有幸埋忠骨,黑铁无辜铸“磁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当当当,迷底揭晓,正如nano所说,那环就是铁粉芯,断口也和你所说的一样白亮带一点点灰,象铝的颜色.也比较软. 比铝硬不多,与铁氧体有明显不同.
这就是了,其实谜底昨天就初步揭晓了. 今天你这是作进一步确认.

你昨天也已经说过了,ic和磁环还不烫手, 我更早好象是前天就说过了,铁粉心会发热.

现在你的电路输出不过2.8W,不是十瓦八瓦的. 以现在的气温下,铁芯己经可以有“不烫手”了,
这热量就是靠耗电换来的. 你可以判断一下,损失会有多大.  (可以让一只体积相近的电阻发热来大致获取感性认识).

铁粉芯的特点是不会饱和,因为内部铁粉的间隙很大.(另有一位网友在前天就说过).
但铁粉芯中其他材料的涡流很大.
你这次铁芯发热的实验,并不是磁芯饱和造成的损失,是铁粉芯涡流造成的损失.

这个涡流原因与本人的主题思想其实是无关的.
本人在说的是气隙与饱和.  你可以另外找锰芯磁芯实验.

再进一步估计一下:这种板之所以在1.5元处理, 可能就是事后才发现用错了磁环.

网友:
本人在说储能的功率电感必须要气隙,是在明确基本概念.首先属于理论层面.

nano 纳诺在说可以用磁环,不要气隙.
其理由的立足点其实是某些低导的磁环内部已经有气隙了.
但其发言很不明确.有混淆所有磁环的趋势.  也会混淆基本概念!

这两者不在一个层面上,
不可以用后者来对抗前者, 但可以用后者来补充前者.

本人在说功率电感需要气隙,首先是指概念.
其次是考虑到大多数人应用的都是锰锌和镍锌,所以就作了较大的涵盖.  但还是没忘留了一句“特殊环例外”的说明.
······
电源爱好者一定要明白:
功率电感必须要有气隙.  如果你的环可以不要气隙,那么气隙就在环内部.

千万不能以为储能电感在理论上不需要气隙!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本人在说储能的功率电感必须要气隙,是在明确基本概念.首先属于理论层面.
nano 纳诺在说可以用磁环,不要气隙.

----------------
本不想搭理你的。但是你用我的名义乱说可要有根据。请你把“nano 纳诺在说可以用磁环,不要气隙. ”这句话在那里给我找出来。

网友:
这是概括了你以前发帖的用意.
只要你的前帖的编辑时间不在本人上帖之后.
就可以找到证据.

网友:
你来概括我的话还让我自己找证据?这就是你的逻辑?很不幸,你发帖后我还真没修改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之所以是1.5元是因为它本身的成本不能超过1元.(9AV的非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带外壳,带整流34063降压板,只要8元(出厂价,里面还有厂家的利润),电源板成本是不会超1元的,而黄白环才多少钱?又能达到目的,又能稳定工作,不用它用谁?)

另,刚试了铁氧体(节能灯里那个环)之前的电路没变.线用0.23,线圈是随便绕了三十几圈,结果是,电路还是能正常工作.输出14V180mA,但输入已经上到1.5A此时效率大约只有30%,IC发热.环不热.但主要的是它还是能稳定工作升压了(长期的话34063得加散热片).

网友:
没修改过就好,说明你虽有点小毛病.     但还不算品太差.     我刚刚也己经保全了.

其实我们需要相斗吗?   互相补充不是很好吗?

很好的一个概念, 你完全有能力来补充我的省略和疏漏,  为什么要让大家觉得众说纷纭,同行必斗呢?

网友:
别转移话题。随意曲解我的话,你把证据拿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之所以是1.5元是因为它本身的成本不能超过1元.(9AV的非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带外壳,带整流34063降压板,只要8元(出厂价,里面还有厂家的利润),电源板成本是不会超1元的,而黄白环才多少钱?又能达到目的,又能稳定工作,不用它用谁?)

另,刚试了铁氧体(节能灯里那个环)之前的电路没变.线用0.23,线圈是随便绕了三十几圈,结果是,电路还是能正常工作.输出14V180mA,但输入已经上到1.5A此时效率大约只有30%,IC发热.环不热.但主要的是它还是能稳定工作升压了(长期的话34063得加散热片).
用最普通的锰锌磁, 但不能是环. 用环就得开气隙.  实在无计可施时,敲去一小段也可以啊!
小磁棒,工字芯都可以,   如有小EE芯,中柱磨点气隙,效率就最高.

你的节能灯环的效率那么低,一方面可能是没调好,
另一方面,也是证明了不能用环.严格点说,就是锰锌环.

现在你如果到磁材商店去买磁材,又报不出牌号,只说开关电源上用的,那么老板十有八九是给你锰锌磁. 再告诉你不可以退.
因为常用的,这种磁材用得最多.

锰锌便宜,这种规格的EE也就一角,环5分. 还是另售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别转移话题。随意曲解我的话,你把证据拿出来。
证据就在前面,有那么多.    还有那么多人在看呢!

网友:
还真是不可理喻。算了,你随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真是不可理喻。算了,你随意吧。

噢不要紧的,你想咋改改?    不涉及原则的,都小事一桩,好说!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路没调好,线圈也没经过计算,效率肯定就这样.我这样试的目的是磁环到底能不能用,不用和我说EE,EI,工字之类,这点我还是懂的,事实上是,BOOST电路用EE,EI,工字之类,的是首选.但仍可以用磁芯,铁粉黄白环比铁氧体好.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使用.对于你说的环不能做功率电感,我保留我的看法.对于BUCK中的电路中电感作用不是储能不同意,这点我会详细的找下资料,那个电路中电感符号中所用元件的实际功用.

另外,一说到能不能用你就扯到效率上去,你是否看明白:能?还是不能?!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于BUCK中的电路中电感作用不是储能不同意,
BUCK电路对电感的饱和已经不象boost电路那么极端.那么同等条件下宽容度会大点.
也许以前的说法表达得不够完整, 我也不是这个本意.

可以肯定的是:   同等条件下,BUCK电路对磁环的饱和深度没有boost电路的深.
那么对有些低导环的适用面就可以宽点.

······

从理论上来说,功率电感必须要有气隙!

实际应用中,如果你的环可以不要气隙,那么气隙就在环内部.

千万不能以为储能电感在理论上不需要气隙!

再补充一句:谁要是认为效率不重要.   完全可以只当咱没说.

······

该说的都说了,其他的不想多说了.咱其实一大堆事要忙呢.

网友:
功率电感的气息不是理论需要而是实际需要。
对于电路元件的选取,要依据的条件是很多的。每个电源都是一种折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最好、最优在每个人开来都是不一样的。
对于普通爱好者来说,磁芯开气隙的加工与计算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对于工厂来说,这种产品定制周期长、加工费用高,一样不是优选。
电感选用普通的铁硅铝磁环绕制是很不错的选择。国产和进口的都有。容易加工,容易计算,甚至厂家还有计算软件提供。

网友:
对于己有的知识,
我们总要先有理论认识才有指导实际行为.
当然先要有理论需要.

就算要用铁硅铝,也要理论指导,
要从理论上先弄明白为什么要用铁硅铝.为什么不能用其他.
总不能,因为铁硅铝,所以铁硅铝. 满足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用工字或者EE开隙,大约相差2个百分点的效率.工字很便宜的.
用锰锌就是因为便宜.
磨中柱也并不贵. 设计好最佳间隙,就可以最少匝数, 省铜,省工也重要.

如果经实验证实铁硅铝的综合性价比可以更优,
当然会乐意采纳.   就担心会比较贵和需要匝数多.

刚刚专门打电话去请教了磁材商. 得到的回答如下:

铁硅铝的价格是锰锌的5--10倍.
导磁率正好反过来,是1/(5--10).

那么就很清楚了. 除非有特殊原因, 否则宁可选锰锌开隙,也不会去用铁硅铝.
也难怪锰锌的应用会如此之广泛.    性价比高的当然容易普及.

网友:
好贴,受教了

顶 shsyf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F:
铁粉芯是把磁芯材料变成粉末跟高分子材料混在一起,从而把“气隙”均匀的分布在整个材料中,因此磁感应系数比普通磁材低很多。材料中的这些“气隙”材料会工作时由于压缩形变产生机械噪音,所以最好工作频率不要在音频。铁硅铝相当于把铁粉芯里的非磁性材料变成形变小得多的铝。  ......
关于铁粉芯,本人以前曾做过实验.
根据其不易饱和的特征介绍,  试图当电感用,但失败. 因为会产生涡流发热,
也就是虽然不会磁饱和,但会涡流损耗大.
同样原因,也无法当变压器.
所以,这种铁粉芯,只能用于滤波去吸收毛刺, 至今想不出第二种用度.

不知道你是如何做试验的,如果发热就以为是由于涡流产生的我觉得有些武断。
我上面说了铁粉芯是会产生压缩形变的,这是也是会导致发热的。所以后来有了升级品铁硅铝。铁硅铝的形变小的多,所以发热少得多。另外发热也可能有其它的原因,不能简单的判断成涡流产生的。

网友:
先顶贴收藏,再仔细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帖子被别人顶起来了,才看到你的发言. 现回复如下:

实验是把铁粉芯环绕上线圈,作boost升压的电感, 结果铁粉芯环明显快速发热.好象也试过半桥了.  并且电感都补足的,也就是频率不异常的条件下.
而锰锌环,即使饱和,也不发热.
所以,几次实验后,就肯定铁粉芯环不适合作储能电感.
究竟是什么原因,没有再去切实求证.只是胡乱猜了一下.
因为我的目的,很现实,主要是能不能用.
以至于我现在都还懒得去再搜一下.    己认定这种铁粉芯环除滤波外,百无一用.

后来查到铁硅铝粉环(也属粉芯的三种之一)比铁粉芯损耗可降低80%. 这种才能作电感,
但导磁率低,价格却是锰锌的十倍,性价比没法和气隙锰锌比.(厂商就说是十倍, 前帖中的五倍是咱私下留的余量).
有文章指出,自从铁氧体普及推广以后,粉芯的产量下降,很多场合的铁硅铝环被锰锌磁芯开气隙取代.
现在产量最大,应用最广泛的就是锰锌铁氧体和铁氧体镍锌.
还有一种玻粉环,就更贵了,应用己极少.

你的说法是铁粉会振动,但发热理由同样还不够充分,
不过我记住了. 方便的时候会稍带求证,     你很严谨,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G:
好贴,受教了
顶 shsyf
谢谢支持!  谢谢!

网友:
精彩呀 学习了!

网友(2011-08-12):
1.铁硅铝多用于PFC电路,因为各种能效标识的需要,如果因为铁硅铝太贵而不用,产品可能就卖不到外面去。
2.大功率正激变换器通常在主变留一点气隙,虽然增加励磁电流和磁滞损耗,但可以减少剩磁,提高磁通利用率,线圈匝数可以减少,减少铜损。
3.华为,中兴,到tplink等的产品,低压部分使用的功率变换磁材不缺铁粉芯,找个路由器交换机拆拆就能看到。

只能说各有各的理。

网友(2013-08-11):
您好,本人最近在做boost升压电路。菜鸟一只,还请大神给点帮助。欲将18V升压至36V。输出电流最大2A。现在采用的是最基本的boost电路图。但是,已开启,学生电源就过流了。还有电感发热。还有应该采用什么形式的电感。在哪可以买到?希望您可以在百忙中知道我一下!!

网友:
后来把电压下降至7V,学生电源就有2.5A的输出电流。PWM波直接由信号源给的,没有闭环,D=50%

网友:
要么是反馈有问题  要么是开关频率太低 ,本来就是有声音的 开关频率到15K到20K及以上人就听不到这种声音了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2014-04-16):
精彩!nano大神很实用!欲将11.1V电压BOOST到250V,实验室的大神也建议我选用铁硅铝

网友(2017-07-12):
遇到问题翻一翻

低压boost200多,蓝绿环温度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