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Microprocessor和Microcomputer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3-20):
小弟开始理解的Microprocessor是不带操作系统的dsp;Microcomputer是带操作系统的。
看了下面这段话感觉自己以前理解错了,请高人指点。
--------------------------
在TMS320F240 中其程序内存即是存放程序本体的地方,由MP/MC 此接脚信号可将其区分为使用微处理模式(Microprocessor)或微电脑模式(Microcomputer),若使用微电脑模式则MP/MC 接脚应为低电位,此时TMS320F240 使用内部程序内存,于TMS320F240中,其内部具有Flash EEPROM可以烧录程序;而当使用微处理模式时其MP/MC 接脚应为高电位,此时其芯片内部的程序内存将会被禁能,微处理器就只执行外部内存内的程序。
------------------
另外,这个MP/Mc的管脚是哪个呢?我在28335的上面怎么没找到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应该去自习看看这两个芯片的地址映射,240的芯片ram地址和flash地址是一样的,他们两个共用一个地址。所以只能用跳线的方式来区分程序到底是放在ram里,还是flash里。而28335的ram和flash都有自己的地址,他们的地址是不冲突的。所以对于28335来说,烧写到ram还是flash,在于不同的cmd文件,和硬件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