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字舵机抖动问题

楼主(2011-03-20):
大家好,最近在用数字舵机,是春天SM-S4481的。之前用模拟舵机的时候用的好好的,但用这个数字舵机就不给力了。我用的是飞思卡尔S12的单片机控制的,PWM给了50还抖动,我就怀疑是坏了,用我朋友的航模接收机试的时候完全么问题,用示波器看了下,单片机产生的波形和航模接收机的波形是一样的,可是为什么用单片机控制的时候就抖呢?难不成不能直接给PWM要加外围电路吗?麻烦各位给点帮助吧,谢谢啦!!!!

网友:
数字舵机控制电机的PWM频率比模拟的高,会影响电源,舵机越大,影响越明显,所以,给单片机加电容滤波,提高电源带负载能力,分开供电。

另外说几点,控制舵机的方波叫PPM,严格的PPM脉宽只有900us到2100us,数字舵机一般不测量大的20ms周期(就是说你可以提高刷新率),合理的生产PPM的方法是用定时器中断做而不是定时器的PWM模块。

噢,是春天的舵机,那周期最好还是20MS来吧,最小14MS。因为春天的舵机应该是用的和FTUABA一样的专用芯片,不是单片机。

网友:
也很感兴趣,楼上的能不能具体说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首先很感谢您耐心的解答,但仍有一点不明,是不是说要想控制这个春天的数子舵机我还得再去买一个专用的芯片?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单片机内部的PWM模块不适合这种舵机?那我应该再加块什么芯片呢?还望指导,谢谢!

网友:
歧义了。
我是说春天的数字“舵机内部”可能不是用单片机做的,而是专用的数字舵机芯片,所以在信号格式的要求上就比较严格了。不过14ms~20ms的周期还都是可以的。

不建议用PWM功能产生PPM方波是因为单片机PWM是全范围的占空比调节,而舵机的信号20MS周期只用了其中的1ms-2ms,分辨率只要到2、3us就可以,用PWM功能太浪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你啦,我这个单片机有8路PWM,但每次用单片机控制的时候就很不给力,很抖,而且看上去对电源影响很大的,貌似有短路现象的样子,但是一用朋友的futaba的接收机就好好的,很郁闷。。。。我的180大洋啊

网友:
在电源线上串磁环,并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