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我的C8051F920开发板,请大家拍砖提建议

楼主(2011-03-20):
首先,如果阿莫觉得我这个帖子的位置不对请帮我转移一下,谢谢
为了做SI4432的实验我做了C8051F920开发板并且预留了4432模块的接口,使用CP2102将串口转为USB方便开发使用
先上个图:

C8051F920开发板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C8051F920_4.JPG)
上面放置了两个容性触摸按键,利用920内部支持的容性比较器,本来是想要做可以用USB供电的,后来考虑使用笔记本可能会烧毁南桥。就没做,供电方面
既可以使用EC6仿真器供电也可以使用5~9V直流电源供电,在外接适配器接口处我放置一颗MBR0520L二极管,下版可能会在USB处加入一颗ESD保护器件。所有的IO接口都引出,板子的布局始终不太满意,希望大家能给点建议。
原理图
板子的性能测试下来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预留了32768HZ和外接晶振,电源部分使用一颗AMS1117-3.3的,之前用LM1117-3.3发现在轻载条件下纹波是差不多的。出于成本考虑就用AMS1117-3.3了。
小弟做C8051F系列的单片机有3年的时间了,希望大家不吝指教,虚心学习一下

网友:
按键不顺手,调整到下方好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键不顺手,调整到下方好些

你把板子旋转180度就可以了

回复 楼主:

后来考虑使用笔记本可能会烧毁南桥。
一般USB都有保护,烧也烧不到南桥,最多烧保险

网友:
自己做的,还是XHL板子,我也在做C8051F340的,留下QQ,到时交流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板子是我自己设计的,当然也参考了XHL的设计
QQ: 67013063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早期的ICH4南桥就没有保险,无论如何对于用户来说是个风险,下次放个SP0503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按键不顺手,调整到下方好些
你把板子选择180度就可以了,

网友:
IO接口放在边上好往出接线,板子还可以紧促一点

网友:
插座的位置排列不好
``~`到处是插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貌似插针让人看起来毛骨悚然。布局是有些问题,可能在最左侧放置一个2*15pin 90°弯角插针比较好,
但是总觉得没有这么看起来直观,而且插上线之后板子可能会一侧失去重心翻过来了。

网友:
touch应该在底层吧。另感觉资源太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TouchSense是在TOPLAYER,不同于F8XX系列,按键是在TOP,到MCU的线在BUTTOM。
而且就按键的样式来说,和CS0 MODE也截然不同。C8051F920是通过配置IO为
模拟然后通过内部的比较器来实现触摸按键的,而且不提供Auto Scan模式

网友(2011-06-02):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2-06-11):
楼主,有没有 C8051F920 的AD采集程序?       AD采集的数值,和万用表量出来的差距很大,而且数值基本上上不会变化

我用的是 Burst 模式采集(具备自动平均值的功能),采样精度是12位,定时器2 的下降沿 被配置为 burst AD 转化的条件

//-----------------------------------------------------------------------------
// ADC0_Init
//-----------------------------------------------------------------------------
// Configures ADC0 to make single-ended analog measurements on pin P1.6
// AD采用 Burst 模式采集,具备自动平均值的功能,采样精度是12位
// 定时器2 的下降沿 被配置为 burst AD 转化的条件.

//-----------------------------------------------------------------------------
void ADC0_Init (void)
{
        //ADC0MX = 0x0E;        // Select P1.6=Temp as the ADC input pin    ****** AD 只能选择一个引脚?***
        ADC0MX = 0x0F;        // Select P1.7=Temp as the ADC input pin

    ADC0CN = 0x42;        // ADC0 无效, 开启 Burst 模式,          ********* ?ADC0无效? ******
                             // 在 TMR2 下降沿的时候开启

        ADC0AC = 0x13;                // 010:右对齐。右移2位。
                                // 011:执行和累加16次转换。

        REF0CN = 0x18;                // REF0CN 选择地基准 和 电压基准
                                  // REFSL:11  电压基准选为内部1.65V高速电压基准

        ADC0CF = ((SYSCLK/8300000))<<3;     //*********Set SAR clock to 8.3MHz********

        ADC0CF |= 0x00;                // Select Gain of 0.5,这样值可以翻倍,因为参考电压是1.65v

        EIE1 |= 0x08;                // Enable ADC0 conversion complete int.
}

//-----------------------------------------------------------------------------
// ADC0_ISR
//-----------------------------------------------------------------------------
// This ISR averages 2048 samples then prints the result to the terminal.  The
// ISR is called after each ADC conversion which is triggered by Timer2.
//-----------------------------------------------------------------------------
INTERRUPT(ADC_ISR, INTERRUPT_ADC0_EOC)
{
        uint i;

        unsigned long result;
        unsigned long mV;                // measured voltage in mV
        //static unsigned char sample_count = 0;

        AD0INT = 0;                // clear ADC0 conv. complete flag

        result = ADC0;        // copy ADC0 into result

   // The 12-bit ADC value represents the voltage applied
   // to P1.4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equation:
   //
   //                           Vref (mV)
   //   measurement (mV) =   --------------- * result (bits)
   //                       ((2^10)-1)*2^2 (bits)

        mV =  result * 3300 / 4092;                        // 0xC86 (3206) --> 1.56V

                  for(i = 0;i <501;i++)                        // 查表,i 为温度值
                {
                        if(mV >= VT_Table)
                        {
                                temperature = i;
                                break;
                        }
                }
                LED = ~LED;

}

万用表测出来 1.59V的,但程序仿真 结果 mV = 0XC67   即 3207  ;    当温度值变化时,万用表测是有变化的,但AD值基本不变  很奇怪

大家帮忙看一下程序有没有问题吧 ,谢谢

网友:
晶振引脚最好参照规格书,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