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简单功能不知道该如何实现好,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1-03-20):
如图,大家应该都能看懂意思。
就是输入变量,输入公式,然后的结果。类似matlab里面的那个基本功能。

网友:
excle 可以简单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个我自然知道,我是想把这个功能嵌在一个数据采集程序里。

网友:
吐血,这个还要弄?

网友:
http://tieba.baidu.com/f?z=982525124&ct=335544320&lm=0&sc=0&rn=30&tn=baiduPostBrowser&word=vb&pn=0

里面有个绘图功能有类似代码

网友:
你用VB的话,在工程-》部件-》查找microsoft script control 1.0——》勾上前面

网友:
VB的,VC应该也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VC中没找到呢。我是在component and control gallery下面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错,我昨晚想到的也是这样的算法。不过总对递归的算法有点不踏实,因为MCU很多貌似不支持多次递归。
不过他那个好长,VB语言看不太懂。

楼主:
通过网上搜索,发现对于这种表达式求值,只有两种方法。
一种即利用堆栈的方法,利用二叉树的遍历,把普通中缀表达式变成逆波兰式
另一种即递归的方法。

实际上两种方法归根结底是一样的,一个是正向求解,一个是反向求解。第一种方法实际上是对递归进行消解,使其更适合计算机或处理器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