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430f149的时钟问题。

楼主(2011-03-20):
请问,一个完整的程序里面是不是只有,且只能有一个时钟源啊?一旦设置好一个时钟源后,其他的功能模块的时钟源是不是就是那个设置好的时钟源呢?比如一个程序里有定时器A模块、看门狗模块、ADC12模块等,是不是设置一个时钟源后(比如ACLK),那些模块的时钟源就都是ACLK了。对吗?

网友:
可以分别选的,具体你看看说明,一般都在LFXT1CLK焊一个32.768kHz做ACLK,在XT2CLK焊一个高频晶振做MCLK和SMCLK,内部的震荡不准,受温度影响也大,别用它。ADC12可以选ACLK,MCLK和SMCLK等,TA可以选ACLK和SMCLK等,看门狗可选ACLK和SMCLK.

网友:
430单片机的每个功能模块是可以单独选择时钟源的,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老师说时钟就像430的心脏,时钟源就像给心脏带上手表,如果带两块手表就会造成混乱了。  这是我们老师说的原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同一个主函数里可以有多个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