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单片机如何将一个数(范围1--1000000)传给FPGA

楼主(2011-03-20):
如题;
FPGA在接收到数据以后,要还原成该整数。

网友:
搞一个 1000000 脚的单片机 和 FPGA连着  哪一个脚 高电平 就是多少

网友:
Verlog的话直接Input [0:19]din;

网友:
这么长的数据还是spi实惠,rst,clk,dai。

网友:
SPI,可以用4个字节定义一个长整形的共用体:
union unionLong
{
        long  tmp;
        uchar arry[4];
}i2c;

union unionLong2
{
        float  tmp;
        uchar arry[4];
}i2c_2;

传输的时候传4个字节,用数据的时候直接用long  或float  型号的数据.

网友:
单片机UART也可以啊,自己定义一个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搞一个 1000000 脚的单片机 和 fpga连着  哪一个脚 高电平 就是多少

买 1000000 个74AHC1G04,连接到具有1000000 IO引脚的FPGA上,也能达到同样效果

网友:
基本上高速的单片机间的通讯都是用SPI

网友:
如果管脚多的话 cpu总线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搞一个 1000000 脚的单片机 和 fpga连着  哪一个脚 高电平 就是多少
买 1000000 个74ahc1g04,连接到具有1000000 io引脚的fpga上,也能达到同样效果

如果楼主觉得使用管脚太多了,还可以一个管脚,输入1-1000000个脉冲,FPGA里面搞个计数器,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上面的方案涉及到时间和空间的取舍问题

网友:
随便怎么弄都行,SPI、 并行方式等。

网友:
不是串就是并,随选

楼主:
呵呵,不错,谢谢大家!现在已经用串口解决了!不过感觉效率不高!期待以后改进!

网友(2013-08-29):
引用 楼主:
呵呵,不错,谢谢大家!现在已经用串口解决了!不过感觉效率不高!期待以后改进! ...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1760073301@qq.com

网友:
要是你用的单片机电压不是3.3v,你还得考虑二者之间的电平呢,容易烧片子。